V星A55-G45 短接亮机

楼主(2017-01-02):
最近来了一批V星A55-G45 V2.0大板(MS-7695) 短接开关 2秒掉电 瞬间测量的电压都正常  短接绿线 跑码亮机  给点参考意见 IO用的71868 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换IO不行也就只有南桥了,看看桥S3有没有持续3V

网友:
检查PSON线路,看看是不是有元器件不良的

网友:
测下温控吧,会不会像华硕那样说不定呢

网友A:
短接绿线能跑码亮机?

网友B:
你说的亮机是通电吧?应该没有显示。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绿线能跑码亮机?

嗯啊 嗯开关 掉电  短接绿线 跑码亮机 第一次遇到过 IO的电池检测脚 也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亮机是通电吧?应该没有显示。对吧?

短接绿线 跑码 能亮机 好奇怪

网友C:
进BIOS看看12V,5V这样的电压检测和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BIOS看看12V,5V这样的电压检测和温度是否正常。

好的 我试试

网友:
查查   IO到  绿线!     MSI   都有  图纸  点位的!

网友:
现在查到问题没有,求结果

网友:
我正在找分,下这个板的图纸……自动上电跑码,快显示时掉电,或者开关过反映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

网友:
绿线相连的三极管击穿

网友:
换南桥能赚多少

网友:
应该是3V电压不能保持!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修到过接绿线 黑线 强行通电上电亮机的,短接开关没反应,最后是IO到绿线电路断线

网友:
温控看看。。还有检测电压呢

网友:
看下家怎么说……。

网友:
好人还是多!我们有福了!

网友D(2017-02-05):
应该南桥出问题了吧

网友E:
看一下pson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F:
IO不行也就只有南桥了,看看桥S3有没有持续3V

网友G:
可能是电压检测过高吧,分压电阻问题?

网友H:
检测线路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检测线路是不是断线了

绿线和IO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电压检测过高吧,分压电阻问题?

还没修好 取走了 好几块 一个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IO不行也就只有南桥了,看看桥S3有没有持续3V

年前取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pson是不是断线了!

没断线  和IO直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南桥出问题了吧

这个不确定 客户取走了

网友:
V星不好修,我也有两块主板这样,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