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维修

楼主(2017-01-02):
故障:电池可开机 ,适配器开机掉电
          如题电池可开机,适配器开机电流跳变到1.36V左右掉电。首先考虑到的是保隔故障,拆机开始查条件,并未发现有哪里有不对。再次裸板上电,居然顺利亮机,反复几次尝试都可亮机。准备装机测试,装到USB口时,比较麻烦,是由于拆机的时候没弄好造成,如图:
开始找供电脚、和接地脚,确认脚位后,开始接,接完线后,再一测量发再供电脚和接地都直通了,明白显不对,主板上问题应该不大,不然刚才裸板也不会亮机了,看样子问题出在USB小板上面,对着小板上电容一通测量,果然找到一个短路电容,更换后,再上电,顺利亮机
_联想B460 LA46 DIS

网友A:
这。。。得感谢你自己把它拆坏了。。。不然还的绕一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得感谢你自己把它拆坏了。。。不然还的绕一段路啊。

哈哈哈。。。。同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