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70-c45(fx) v2

楼主(2017-01-02):
V星870-c45(fx) v2开机启动都很正常,但P口和U口插鼠标键盘皆没有反应,鼠标灯也不亮,各位大神谁知道怎么修?我是小小白,请指教 谢谢

网友:
接口有电压么?有的话桥坏,没有就恭喜你自己找图纸查吧

网友:
V星的p口短路会发生奇怪的问题

网友A:
先量接口有没有电压,看看是不是桥坏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量接口有没有电压,看看是不是桥坏了哦

谢谢  小八脚第四脚没有3.3V

网友:
直接1脚和8脚短接就OK了

网友:
V星有这个通病吧,,,查USB供电吧

网友:
灯都不亮肯定要先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