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50 报错:0189 2201

楼主(2017-01-02):
接一E450笔记本,报错0189 2201,键盘部分失灵,取下键盘依然报错, BIOS里看主板的序列号全部变成:FFFFFFFFF-FFFFFF ,因为从来没修过这个问题,以为是BIOS出错,网上下载了一个修改过的开机快的BIOS,一样报错,后来又从论坛下了刷序列号的工具,E450的编码位数与刷序列号工具要求的位数不一样,结果也没刷好。后来论坛上有兄弟们说这个序列号保存在密码芯片里的,于是又从论坛上下载了两个密码芯片程序,第一个刷了没有变化,还是报错,第二个刷了,开机报0177:Bad SVP data, stop POST task, 然后机器就直接关掉了,重启依然如此。以为是密码芯片不对,淘宝上花了10个大洋买了密码芯片程序,还是一样掉电。 认为淘宝上买的密码程序 不对,但店家说这个密码芯片和这个报错无关,并反复说他这个别人pojie密码已经有三十个人成功了。 万般无奈,想想也许是BIOS和密码芯片程序不匹配,于是刷回原来的BIOS,结果还是一样掉电。最后再把第一次刷过的密码芯片重新刷上去,结果开机提示时间设置错误,恢复BIOS并设置时间后,本机OK 修复。结果证实了我的猜想,BIOS与密码芯片程序可能存在匹配问题。现在把E450 的BIOS及密码芯片程序共享给大家:板号:NM-211 REV:1.0 E450 USROM OK.zip (369 Bytes, 下载次数: 124)

网友A:
记得以前修过一个报这个错的机器是用专用的刷号软件搞定的

网友:
不错的经验 感谢分享

网友B:
学习了  有点蒙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前修过一个报这个错的机器是用专用的刷号软件搞定的

论坛上下载的刷序列号工具,选C0后,16位数字的编码位数不一样,刷不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有点蒙蒙的

意思就是密码芯片的程序存在与BIOS匹配的问题。我这个机子的原BIOS与我第一次下载的密码芯片匹配,但我从论坛上下载的BIOS虽然可以点亮机子,但是与下载的密码芯片程序匹配不了,解决不了这个报错。因为我先刷了BIOS,所以才走了冤枉路,如果先刷密码芯片程序,就不会了。

网友:
是联想thinkpad E450,不是E4500 我多写了个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就是密码芯片的程序存在与BIOS匹配的问题。我这个机子的原BIOS与我第一次下载的密码芯片匹配 ...

哦  明白了  谢谢你了哈

网友D:
原机的密码芯片程序有密码的的吗?

网友E:
这个好像是主板没有SN吧

网友:
酱紫哒,多谢分享啊

网友:
我上次也有一个lenovo的机器密码没pojie成功,早知道可以买密码芯片的话,应该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机的密码芯片程序有密码的的吗?

没有,我用编程器读出来,里面似乎没数据。估计就是因为数据丢失了,才出现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像是主板没有SN吧

机器背壳上的序列号,每台笔记本电脑都有的。

网友F:
刷序列号的时候前面要添加1S的选择20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刷序列号的时候前面要添加1S的选择20

操作没问题。因为这个机器序列号与软件里要求的位数不一样的。估计这个机子可能用的更新版或其它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操作没问题。因为这个机器序列号与软件里要求的位数不一样的。估计这个机子可能用的更新版或其它软件。

这机子是18位数字的编号,选20后,要求1S后面输入16位数字。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程序 我先下载了

网友:
来回刷了 这么多次 ,能有结果最好了

网友:
有时候就怕走进死胡同,折腾了也没结果

网友:
学习了,谢谢群主的分享

网友:
有谁可以翻译一下报错的类容吗

网友G:
想问一下楼主刷之前有没有去掉BIOS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想问一下楼主刷之前有没有去掉BIOS电池?

这个电池,最早就去掉电池了,我每次刷完BIOS就会拨掉电池,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池,最早就去掉电池了,我每次刷完BIOS就会拨掉电池,放电。

BIOS电池!外接电池,我修电脑重来不装的,修好后再装上去。

网友:
这个问题少遇到,赞一个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uuid fffffff  可能是SN 丢失或不匹配,18位的可能需要新版的刷写工具,学习一下

网友:
think的机器就是麻烦啊

网友H:
修好后,键盘不失灵了吗?键盘失灵是键盘问题还是报错导致的?

网友:
我上次也是你这样没有搞好晕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好后,键盘不失灵了吗?键盘失灵是键盘问题还是报错导致的?

修好后,都好了!键盘触摸板都好了。这机子本来在质保期内,售后说进水了导致这个问题,不保修了。我修好后却一切正常,主板上也没见进水的痕迹。

网友:
感谢楼主,这个BIOS和密码芯片不好刷吧

网友:
先收藏,留着以后用

网友:
这样的问题楼主怎么解决的和我们说一下

网友:
联想电池,网卡都存在匹配问题,没想到密码芯片也要匹配

网友:
有学习了,下次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