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压降0.7v小二极管

楼主(2017-01-02):
来了个手机显示充电,冲不进电,尾插有4.9v,电池接口没电。经测是充电芯片坏,跟客户沟通后打算接二极管飞线到电池口,主板找了几个测试都是压降0.3v锗管,0.7v的硅管不好找,主板上有硅管吗,一般在什么部位,长咋样。废ATX电源里红色的玻璃管是硅管吗

网友A:
主板上全部是硅管,锗管基本没见到过

网友:
变通一下,找一下三极管来代换

网友:
老板上可能找得到, 新近年的都是产生
信号用的功率不够谨防把事情搞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全部是硅管,锗管基本没见到过

笔记本19v接口附近找了三个,都是0.3v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19v接口附近找了三个,都是0.3v压降

主板,不是笔记本,是台式机主板

网友C:
直接二极管过去,充电电流怎么控制,不怕把电池充爆掉,还是换充电芯片完美,主板上面一般都是硅管,锗管很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二极管过去,充电电流怎么控制,不怕把电池充爆掉,还是换充电芯片完美,主板上面一般都是硅管,锗管很 ...

你说说,主板那个地方有硅二极管,我是找了好几张板子了,笔记本、台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