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5开机白屏,外接正常,屏和屏线都换过,后来发现Q7有问题,换了还这样

楼主(2017-01-02):
惠普CQ45开机白屏,外接正常,屏和屏线都换过,后来发现Q7有问题,换了还这样

网友A:
怎么改啊,能详细点吗?3Q

网友:
后来发现Q7有问题,换了还这样 ???Q7什么问题

网友:
看下ENAVDD正常吗

网友:
屏供电有么?

网友:
查LVDS总线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啊,能详细点吗?3Q

如果是单独少屏供电的话,直接跳过屏供电的控制极,把Q7的1脚和3脚用导线连在一起就好了,如果不是单独缺少屏供电,强拉过去也是灰屏的。所以具体要看你板子的故障现象。

网友:
你这样问 明显你什么都不知道的。。。再怎么解释没用

网友:
屏缺供电 多查查

网友:
是不是屏线已经短路了?造成主板也烧坏供电

网友:
那就要考虑显卡了  上次我有一台也是这样   显卡一换就好了

网友:
开机 白屏 一般都是屏供电 有问题 你开机测下 屏供电有没有, ,, 你多测下, 白屏 的故障 不难解决

网友:
看看I/O是不是好的,以前有修到过IO芯片烧坏的 ,造成开机白屏

网友:
有可能显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