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55vd 电池电源同时用不加电

楼主(2017-01-02):
求助 x55vd 电池电源同时用不加电
求助

网友:
查查充放电电路

网友:
重点查下保护隔离和充放电线路部分

网友:
看下适配器和电池隔离管

网友:
还得说说单适器单电池能否触发?

网友:
已经好啦。谢谢各位

网友:
重点充放,报充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