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450B BIOS刷的时候要注意了

楼主(2017-01-02):
惠普6450B BIOS 有图有真相,这款机器有4M和8M的BIOS,我刷的时候没有注意浪费了很多分,,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上传的是4M的和8M的通用但是要换BIOS芯片大家注意了,,要不然刷上会不触发,,我的原机是8M的现在换了4M的芯片刷上就正常了,,

网友:
  BIOS 在这里网速问题没有上传成功,,版号在上面写着,,拍的图片比较大上传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只上传了一个

HP 6450B 集成6050A2326601-MB-A02-001.rar

网友:
芯片上是多大的,要是8M的刷4M的就不行,4M的刷不进8M的,

网友:
不会吧,要换芯片才行呀,

网友A:
原来是什么故障啊   要刷bios

网友B:
8M换4M的芯片容量不一样 行吗

网友C:
芯片不一样不行还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什么故障啊   要刷bios

开机不显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不一样不行还是啥

是我原本是8M的找的是4M的所以刷上不触发,,一开始没有注意BIOS,,后来以为BIOS坏了找BIOS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下载的是4M的资料所以找了个4M的BIOS芯片刷上4M资料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8M换4M的芯片容量不一样 行吗

原机是8M的换的4M的芯片刷的4M的资料就可以了

网友:
容量不是要一样的换吗

网友:
到底是用4M的物料刷4M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