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代换的问题,真心请教下

楼主(2017-01-02):
修道一个华硕k56cm。据说这个,主板是待机,只有5v 没有3v。我记得,我之前好像修到过一个thinkpad的 E2··来着。别人也说,言之凿凿,待机只有三v美欧5v。我郁闷的,主板修好了,我还拼命的搞。待机2个都出来了,别人说只有一个,这个还有问题。后来,我一触发,亮机了。这个,我有维修手册。大家一起看到,手册上,怎么说的待机。到底有没有。
我手上现在的主板是,2个待机,都有。妹的。现在嗯,我把bios去掉后,待机也有。我郁闷了。维修的过程这里不是重点。重点是下面。对了,我去掉bios,这个主板还有待机的话,那么。是不是说,一切都正常的话,就是我的ec出现问题了。因为ec没有配置程序,不应该,发出开启3 5v。这个只能说应该。不知道各位怎么看。
截图手册。
这个是待机芯片的图。谁能告诉我。华硕的待机的3v线性怎么来的?我再点位上,搜不出来+3va(+3vao)的来处。这里的5v线性,是待机芯片的7脚来的。3va线性呢?
这个图,怎么ne 怎么能看出待机只有5v,没有3v的呢?怎么看呢?????不是一个开启过来,几个电压都出来了么。

我这个主板,最开始的问题是,待机的5v的电压,成了1.3v。3v待机电压ok。然后,我反复的测量,总算找到了问题。待机芯片的en脚上有一个tp点,如果用表笔碰下,就待机5v就会出来。确定待机的开启en,去到了芯片,且我还无聊的换过芯片。因为我不喜欢加焊。。。涛声依旧。待机5v出来后,几s就掉了。问题就出来了。这个en的开电压2.5v。不正常的话电压是2.3或者更低的。ec待机有些发烫。我换了ec后,不烫了。然后,我测开启的3 5v的en开启。ec发来的3v开启是3。3v  而5v的嗯,则是2.6v。我起初还在那纳闷。这2个开启,是不是都要一样的电压?然后,我测量了下ec的条件。唯独出发后有的rsmrst没有。其他的ac_in_oc#  lid  程序刷了好多个  LID   ec_rst 都有。奶奶的。还是不触发。
对了,我换下的ec是:it8517E  我现在手上的ec下面的行是:1219-hxa  nce-r8c   我看了一起定来的另外一个ec,1340-hxascoryd   我疑惑了。按照道理,条件都正常了,为啥还不能触发呢。。。。。。我过去的老ec,找不到了。是不是要it8517e下面的小字也要匹配?我忍不住这样想。
针对这样的问题,各位大神,怎么看呢》?
我刷了三-4个bios了。

网友:
我说错了,这里的rsmrst是按下开关前,就有的。待机会有。我这里按照步奏,一步步查。就ec不发出rsmrst给桥。奶奶的,这个真的这么说,南桥拉低了?不行,我要搞线路去。。。。割掉割掉。。。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换ec,还是想换ec。大家说,有没必须要换ec呢?ec的代换,前面比如it8517e,一样就行。后面是三个,如HXA有没有必要要匹配。我知道,有些ec带程序。不需要bios。

网友:
EC的代换对IT8517E和后面的HXA就行,中间数字为年份或代码不同没关系的.

网友A:
+3VA给EC供电的来源来自待机芯片,查看芯片型号,芯片出线性3及线性5的,一般直接线性3供给
如果待机芯片只出5V线性的一般由小芯片(5脚的居多)转换成+3VA

网友B:
it8517e  后面的字母也要匹配  一样可以代换的

网友:
讲的好复杂的样子。都看不懂哈哈哈

网友:
哦,没修过。。。

网友C:
说了这么多好像就是说待机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it8517e  后面的字母也要匹配  一样可以代换的

IT8517和IT8518在很多板子上可以通用,而且很多人都说要看后缀,包括卖芯片的也要我给后缀,可是我换过很多次,这两个型号的EC,不同后缀我换上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现在的ec,大部分都带了程序吧!

网友D:
EC一般第一排对上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3VA给EC供电的来源来自待机芯片,查看芯片型号,芯片出线性3及线性5的,一般直接线性3供给
如果待机芯片只出 ...

谢谢,我就是看华硕的点图,还不是太如臂使指。就比如,电路图中的三极管,对照实物。我还不是太分得清,一二三脚。呵呵。感谢关照啊。我不纠结那个待机线性。你说的很全面。我想请教下,别人说的,如某个机器,待机只有三v 没有5v。或者什么的。刚好这个我找到了维修手册。手册上写,sus的电感电压,是由一个信号开启的。那么,根据这个手册,能不能说明,这个待机二个sus的电感电压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t8517e  后面的字母也要匹配  一样可以代换的

我想请教下,别人说的,如某个机器,待机只有三v 没有5v。或者什么的。刚好这个我找到了维修手册。手册上写,sus的电感电压,是由一个信号开启的。那么,根据这个手册,能不能说明,这个待机二个sus的电感电压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了这么多好像就是说待机不正常吧?

没有,就是疑惑。别人口中说的,某机器,待机2个电压,3  5v,只出某一个,而我都遇到了2个电压都出。看时序,时序也表示出,2个待机的电杆电压都是一个开启信号来的。。。的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一般第一排对上就可以

追问下,ec带不带程序。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百度下能知道。在有图纸的情况下,看ec有没有挂bios,对吧。我习惯量bios 第一脚的波形。也就是如果没图纸的情况下,百度也没有人告知。bios第一脚没有波形的话,可以考虑ec可能自带程序。。。。简单的说,请教下,如何简单的判断ec带程序的呢?

网友:
没遇到过  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我就是看华硕的点图,还不是太如臂使指。就比如,电路图中的三极管,对照实物。我还不是太分得清, ...

什么机器?
维修手册所指有些是大概(内容省略不少步骤的),不一定准确到每一个分控信号 .
具体你还需要对应点位,查看两个开启是否同时受控EC一个引脚.
对于只出一个电压,按下开关另一个开启信号不能发出就不正常.
两个电压都出来,但一个电压偏低的,如2.几V的也是不正常.

网友:
最喜欢较真的维修工程师,最喜欢钻研的态度,3V5V这个东西哪个先有,哪个该有,要看开启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