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37 掉电求助貌似通病

楼主(2017-01-02):
今修一台DELL5437 CPU和桥集成一起那种 来时开机显示 进系统掉电或者进系统途中掉电,有事开机瞬间掉电,掉电后可以再开,拆机后风枪烤了一下显卡,症状变成开机瞬间掉电,测所有电压瞬间都出,只有CPU供电瞬间测0.几,掉的太快。刷过BIOS 现象一样  没有测其他信号 内存拿掉一样掉电 在论坛看到类似掉电问题也没有解决,不知论坛的朋友有没有知道这个现象是否通病指点一二。

网友:
开机了马上把开关拔悼你看还会不会悼

网友:
看下温控电路

网友:
加焊APU百分百好

网友:
我的是英特尔的

网友:
显卡吹爆了?

网友:
找到问题了,还是显卡坏了。

网友:
把显卡卸了瞧呢

网友:
听说 这样的故障用示波器能检测出是那个电先掉的。

网友:
一般BGA芯片坏了,现在都收不起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