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手机刷机的问题

楼主(2017-01-02):
本人新手,以前是修笔记本电脑的,准备开始修手机,今天拿小米2S使用线刷宝软件刷机成功,只是里面有很多垃圾软件! 然后我又用小米助手刷机成功!

感觉很有意思,就跟电脑装系统一样!

我有几个疑问:
1,给手机刷机安全吗?比如本来客户手机正常,能开机,我会不会刷机之后不能开机,即使版本方法正确?
2,是不是刷机前,先检查客户手机所有功能,一切正常后,才能开始刷机?这样就不会扯皮了
3,小米手机可以通过线刷宝软件或者小米助手,或者卡刷,进行刷机!其它手机一般是通过什么方法刷机的?三星的怎么刷?三星的有类似于小米助手的玩意吗?或者三星可以把固件放在内存卡里,安装到手机上卡刷吗?
4,OPPO手机可以刷机吗?怎么刷?我一个同行告诉我,碰到OPPO的手机不要刷机,会变砖头,这是怎么回事?
5,VIVO,华为,中心,魅族,是怎么刷机的?
希望前辈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你问的也太多了,好像别人有什么你就要全部拿走,不怕撑死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也太多了,好像别人有什么你就要全部拿走,不怕撑死吗

不怕,只是越多越准确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怕,只是越多越准确越好

不是越多越准确越好,是把别人挖得越干净越好吧。至于挖出来有没有用那都不重要。

网友:
问题好多

解答一点  刷机前最好检测下机器  包括 一些常用附件功能等

网友:
刷机跟电脑从新安装系统道理相同,刷之前,记得测试各项功能,还有备份用户的数据,比如通讯录,照片等等,意外,这个也有一定概率,就跟电脑装系统一个样子,有的装到一半,也有个别直接挂掉不开机的。

网友A:
看你这架势好像真的要刷遍天下的手机,SB一个。

woaimeinv5 -2 请文明用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架势好像真的要刷遍天下的手机,SB一个。

既然修手机的,当然要专业点啊,难道直接跟客户说不会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架势好像真的要刷遍天下的手机,SB一个。

论坛请注意文明用语。

网友C(2017-02-03):
大多数的智能手机的型号都是可以刷机的,最好买一个专用的刷机软件,里面的功能还比较齐全

网友:
再就是刷机之前最好和客户说明一下风险,问一下客户有没有重要资料等

网友(2017-03-31):
一般用官网提供的线刷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的智能手机的型号都是可以刷机的,最好买一个专用的刷机软件,里面的功能还比较齐全

智能手机刷机 不用买专用的软件的。品牌机 官网 基本都能找到。 杂牌机 麻烦点,不过 搞这个久了 也会找到些专业的论坛 里面 型号很全的。  高仿机 是最难的。新手最好不要碰。外观看着一模一样的机子,里面的板子可能就有几十种之多,一旦刷错了,又不能给客户恢复原样。就够你喝一壶了

网友:
就两种刷机方式,卡刷和线刷,变砖了也可以救砖的啊。

网友:
我还是建议你买个刷机平台吧,我用的是一线通手机助手,还行,你上某宝搜索一下。

网友D:
买个要钱的方便点。不过贵的好像要1000多.如果一台50要几百台才回本

网友(2017-05-05):
各个牌子的手机刷机都差不多。不过刷机软件不一样,同种牌子的型号不一样,刷机软件可能也不一样。不过注意事项挺多的。有些有账户锁。有些手机只能线刷,没卡刷,像华为大多只能卡刷没线刷,不过可以推送。其实我也是新手

网友:
只想告诉你    刷机有风险      操作请谨慎。    赔几个机子了 你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买个要钱的方便点。不过贵的好像要1000多.如果一台50要几百台才回本

1000多的刷机软件,一台50的话要几百台才回本,我书读得少,你可别骗我呀!

网友:
刷机量大的话还是建议买神器吧

网友:
不同的机子有不同的刷机方法,刷机前仔细检测,避免风险

网友:
新手应该学修手机主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00多的刷机软件,一台50的话要几百台才回本,我书读得少,你可别骗我呀!

几十……难怪昨晚上梦见数学老师怪我上课不用心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买个要钱的方便点。不过贵的好像要1000多.如果一台50要几百台才回本

吓尿了,默默的把我的小学毕业证撕了。

网友:
个人觉得手机刷机没有电脑装系统简单

网友:
刷机都有风险,可能会变砖,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吓尿了,默默的把我的小学毕业证撕了。

我代表数学老师和你说声对不起了

网友(2019-10-18):
小米怎么刷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0136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