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解ID方面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7-01-02):
IPAD硬解ID,没有测试架,需要备几种硬盘?是不是32位的WIFI版硬盘,都可以通用?有人试过吗?求救

网友:
不是的  里面还有底层    也就意味着不是百分百通用   需要写底层

网友(2017-03-29):
要看你的iPad是几代的,底层有不一样的   需要设备写底层

网友:
前几天去华强北看他们都有一个专门写硬盘的工具好像编程器似的

网友:
应该有几种

网友(2017-05-03):
一般需要硬盘测试架,要不然比较麻烦

网友:
不能通用,需要一种机型备一个,因为底层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