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联想ThinkPadE40 板号DAOGC5MB8F0触发掉电

楼主(2017-01-02):
DAOGC5MB8F0

触发就掉电,说这个保险是通病就发现内存那PF10的1.5V两边都没,我该怎样查呢?谢谢

网友:
两边都没有电压肯定不是这个问题,先把内存电压修出

网友:
测下PL18对地阻值正常 在测PU10 14 15角应该能发现问题

网友:
广达的板子 有供电不正常 会掉电的 先修出这个1.5SUS

网友:
好高深的样子

网友A:
楼主电流到多少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流到多少掉啊

0.16

网友:
那你就查1.5v的来源啊

网友:
应该是二级电压没有全部出来

网友B:
无1.5V 那开机电流应该 才0.1几安不掉电了吧。 后级无短路 查清楚控制IC的工作条件  工作内条都满足了那就控个控制IC

网友:
楼 主把情况说清些大家好给你分淅 以后以贴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1.5V 那开机电流应该 才0.1几安不掉电了吧。 后级无短路 查清楚控制IC的工作条件  工作内条都满足了那就 ...

好的,订了配件

网友:
先修1.5V     这机子毛病太多,显卡更是个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还有个通病     UBS那里

UBS?????????????

网友:
看一下1.5V的来源吧··不行就换IC咯·

网友:
板子问题太多了,耗费的时间太长不容易收回成本

网友:
这个板子现在不贵了吧 换一篇就行了

网友:
修电压呀,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