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6代4.7耗电快不充电维修,非通病。

楼主(2017-01-02):
                                                                6代4.7耗电快不充电维修,非通病。
机型:6代4.7
维修员:及时雨potato
故障及维修史:这台机2016年7月份修过一次,那次是刷机报错53,换了射频供电IC就通过给客户了。12月份客户反映耗电快,让整一下。收到以后,接电大电流漏电大概260MA左右。
维修经过:
一、首先拆掉U1401 Q1403,用于判断是BATT_VCC漏电还是PP_VCC_MAIN漏电。结果一样漏电。说明故障在BATT_VCC。接着,松香法接电测试,又是射频供电IC
U_QPOET发烫。拆掉以后,不漏电了。换上一个IC,也不漏电。以为ok了,装机测试。第二天发客户了。

二、客户收到手机过了几天反映说是机子充电只能充到2%,让客户先换了个电池。故障依旧,接着又发到我这里。接可调电源测试,又是大电流漏电,而且多了个毛病,充电充到2%会自动停止充电。又回到原点。先修漏电,再修充电。

三、拆下主板,再次重复前面动作,发现漏电还是射频供电IC损坏导致漏电。为了排除IC问题导致相同故障,特地在ID板上面拆了个射频供电IC下来装上,换了个好电池上去测了一晚上。第二天再测,又是IC发烫漏电。

四、第三步,说明是射频供电IC相关线路导致IC损坏。找到这颗IC的阻值图挨个测量,发现ET_DAC_N  ET_DAC_P阻值偏低,别的脚位貌似都正常。这两个信号都是直通基带CPU的,机子调制解调器是有的,先不予考虑这两个信号点。

五、检查IC外围电容电感电阻,看有没有击穿,烧坏,或者变值的。仔细一查,发现IC 第5脚与C4006_RF之间没阻值了。高倍显微镜下面能看到,第5脚焊盘有些脱落的迹象,万用表测两点无值。

六、刮开焊盘,飞线,上绿油。

七、接下来处理充电2%,自动停止的问题。
①换尾插测试,故障依旧。
②检查电池座阻值。发现问题,电池检测脚无值。

③卸掉背面屏蔽盖,测量震动IC边上的测试点,发现震动IC边上的保险能测到阻值明显是板层断线了。飞线上绿油。

八、完美修复。

QQ:1007846181
微信:18063780262
欢迎同行交流

网友:
技术不错,经验修机

网友:
写得很详细,不错不错

网友:
这个ic第5脚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
有图纸和点位,真是事半功倍,,,,

网友:
为什么那个虚焊会烧射频供电

网友A:
我认为本帖中有好几点不对之处,希望解答。
1.功放供电ICU_QPOET 的供电非电池BATT_VCC供电,而是PP_VCC_MAIN。你拆充电管和Q1403之后应该测不到此处漏电。
2.功放供电IC 第5脚焊盘掉点而非短路,为何此处接线后漏电故障得以修复?

网友A:
还有补充一点,你想判断是BATT_VCC 还是PP_VCC_MAIN 线路漏电,直接万用表测量电池座正负极即可。

网友:
大神啊,修电脑牛逼,我喜欢看你发帖,现在有开始搞手机了,看来我是落后了,明年也开始学手机维修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补充一点,你想判断是BATT_VCC 还是PP_VCC_MAIN 线路漏电,直接万用表测量电池座正负极即可。

帖子有地方不严谨,
一个是测漏电的时候,我只拆了Q1403 没有拆U1401,因此PP_VCC_MAIN依然有电,这里补充说明一下。
其次,要说明的是射频供电IC是更换不是重置。这里是说这两个点断线会导致烧IC,不是说短接两个点就不漏电。

网友:
这功夫真是了得。。。

网友:
技术不错,值得学习,但有个疑问,一开始说供方供电管有两个引脚是直通CPU的阻值偏低其他阻值都正常,后面又说第5个引脚是没有阻值了,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网友:
这个飞线的话应该是再高倍显微镜下飞的吧,没搞过手机,想象不出是怎么飞的。。。。。

网友:
看大神搞机 我都晕头转向的

网友:
现在看来好多笔记本维修改行修手机了,还是挺厉害的,我顶你个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本帖中有好几点不对之处,希望解答。
1.功放供电ICU_QPOET 的供电非电池BATT_VCC供电,而是PP_VCC_M ...

楼主很是善于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
楼主在第一次测量阻值的时候全部正常,后面又测得阻值无穷大,是什么原因呢?还有APT_VNPUT断线为啥会烧ic,我看图纸过了电感就通25脚VOUT_BOOST,看来还要多看看原理图了

网友:
这技术太厉害啊,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很好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