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A760M 不出发别忘了查USB

楼主(2017-01-02):
  今天收到一台M3A760M  不开机的, 一般这个主板的通病是刷BIOS, 今天和往常一样 先刷BIOS , 刷了好几次仍然不开机,  最后测量 USB5V   2.75V 明显很低, 把u17 u22 拆除,链接 178脚后 开机正常,启动

网友:
u17 u22 拆除,链接 178脚  u17 u22是什么芯片,连接178脚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没看懂,,是那种6脚芯片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是那种6脚芯片嘛

应该是那种八角的芯片

网友:
5V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是那种6脚芯片嘛

楼主提到1,7,8脚,肯定不是6脚芯片。

网友:
应该是有S3信号被干扰。

网友:
T\\\台式机很久没弄过了

网友:
这个以前见老徐在哪提到过

网友:
8脚小芯片 有SLP_S3 信号到这个芯片。可以直接拆掉芯片,1,8脚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