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主机不能用!

楼主(2017-01-02):
是不是还要装系统!才能用

网友A:
你说,不装系统能不吗??

网友:
没引导或没装系统

网友B:
很旧的机器了吧?还256M内存。128M电子盘。想不到这个机器有什么用。。

网友:
应该不是系统问题,是引导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
没有设置好引导吧

网友:
装好系统,可以使用

网友C:
什么不能用哦说清楚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不能用哦说清楚点啊

也就是说开机就是最后一张图那样!始终就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不装系统能不吗??

或者说!我想用这个小主机!还要怎么搞才能用!谢谢了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旧的机器了吧?还256M内存。128M电子盘。想不到这个机器有什么用。。

那我能不能加个500g的硬盘上去了

网友:
可以。有SATA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