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216-0752001有5个电容阻值是0

楼主(2017-01-02):
北桥216-0752001有5个电容阻值是0,是坏的吗?

网友:
机器什么故障?通电桥烫不?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加焊过么

网友:
是在板上测量还是独立测量    5个都为0 有点低

网友A:
不一定是坏的,有些是模拟地和数字地的,最好拆下量

网友:
不一定的 有些在板上测的是0的是可以的

网友:
一般阻值为0 的可以仔细看下芯片DIE封胶有没爆锡裂开

网友:
这个2001,。要拆下才能知道。。在板子上确实有为0欧的!

网友:
拆下来量才知道,板上量确实有几个为0,主要看那个排容阻值

网友:
坏了 换吧 AMD的北桥很脆弱

网友:
好像是正常的

网友:
拆下来测量,如果还为零就坏了。

网友:
量下桥背面的电容 如果一样就是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坏的,有些是模拟地和数字地的,最好拆下量

不一样吗

网友:
0752001。。。。换了好多。。但是现在卖芯片的套路 你懂得。。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