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的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7-01-02):
手里有款长城m2230的显示器,屏上部分有条白线,下部图像泛白,各位这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了 可以先测量一下vgh电压

网友:
屏可以测试一下呀,,用通用板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可以修的

网友:
可能性很高呀

网友:
白屏我都是先测量一下屏供电。

网友:
屏坏了,不好修

网友:
先查一下屏供电吧!

网友:
用通用的驱动板驱了,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可 能性大啊,报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