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TREX 操作使用说明

楼主(2017-01-02):
TREX使用操作步骤
U盘或硬盘启动到目录
输入 A 或者T 回车(因TREX的.bat文件名不同这里也有所不同)
运行 TREX
接入维修盘(接口在SATA1或者0
接着输入
1scan   (扫描端口)
2dut0   (0端口硬盘)
dut 1   (1端口硬盘)
3F2  在线跑PST
F3  离线跑PST
然后会有家族列表出来,                              接着回车自动选择家族,

下一步提示选择微码!
附图
  (例如:1=30XX(PCB:1640-0032=00XXPCB=1640-002PCB代表的是你盘的电路板,板号这里根据板号选择前面对应的数字,输入数字后回车。
下一步提示 手动关闭磁头,
不手动关闭直接回车即可!
再下一步提示是否降容:
Y表示降容 N表示不降容!
选择完以后,
开始SF!到这里就不需要管了,坐等出盘!

下面是常用到的指令!
(手动输入 idp     查看高级硬盘信息  可以查看硬盘所有信息包括微码等等
Plist             显示p表坏道记录
Glist             显示G表坏道记录
Dseq              显示新款家族系列的自检流程
DPST      显示老款家族流程)
具体操作,
F1,软复位,显示硬盘信息
最后开跑等出盘
提示:修盘不是所有的盘都选择不降容,本身盘的磁头已经很弱了,你硬是让它出满容,这是不科学的!也是在浪费时间
所以原盘认盘的要简单的扫一下坏道!如果是规律性的坏道或者很多坏块!建议直接降容来跑!只是个人经验。因盘而异!)

网友A:
大哥   可有软件分享或者售

网友A:
qq;284760284  手机13285377466   是你吗?袁叫兽

网友B:
这个软件收费吗,好用不,还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可有软件分享或者售

同问,可有软件分享或出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qq;284760284  手机13285377466   是你吗?袁叫兽

袁NM。。。。

网友:
大哥有这个软件一起分享呗,或传我QQ1213552567@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收费吗,好用不,还不会

这不是发了说明了吗~~

网友:
要是一看说明就会了,我都佩服自己了

网友:
童鞋,这个软件卖吗?我也想买一份自己研究研究。

网友:
都是出来嘚瑟的,软件都不分享出来嘚瑟啥!

网友:
这软件是自动T的    不需要找固件来搞了   直接按回车就OK了 我看朋友用过      他  Q622228245   你们问下看

网友:
Q是692228245  刚那个发错了

网友:
好东西就是要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没错我就是水军

网友C:
兄弟,给我来一份,我也想做一回T的大神,听说用T都是大神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给我来一份,我也想做一回T的大神,听说用T都是大神级的

你个JB,你不早就有这神器了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