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星锐5750G维修

楼主(2017-01-02):
板号:LA-6901P 故障:公共点无电压,隔离保护第二个MOS管不导通,在确定后级无短路的情况下,取掉不导通的MOS管,直连后,3V 5V待机正常,按开关依然没反应,再量开关脚电压0.17,不正常,取掉开关板再量板上开关脚电压却有19V,但仍然无法触发,用表笔划,板上指示灯会闪一下就灭,感觉情况有点特殊,但苦于手上没图纸,先发个贴,求高手指点,顺便再捞几分凑足10分来下载这个板的图纸。

网友:
希望大家多给点意见,先谢了!

网友A:
楼主啊  第二个隔离管不可以强行导通的

网友:
确实没看过有人直接导通第二个管子的,应该有相连的信号吧

网友B:
字体太大了 眼睛都看花了

网友:
有点眉目了,PACIN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  第二个隔离管不可以强行导通的

OK,记住了,既然强行导通有3 5V应该还没坏事,不过下次不这么干了。

网友:
嗯  保护隔离信号必须要修出来的   不然EC 工作不正常的,就算出了3 5v 也没用的。不过不会烧机器。

网友:
确实没看见有人拆掉第二个隔离管的  没试过 楼主修好继续发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字体太大了 眼睛都看花了

萝框大的字还会把眼看花?到底是眼花还是心花?

网友:
第二个可以直连。能修好还是修好

网友:
此机已修好,故障点有两个,一个是开关坏,另一个是6251 DCIN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