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跪求大神施以援手…

楼主(2017-01-02):
显示器换了万能驱动板,开机看似正常,有一个无信号的提示在动,可是连接电脑没有画面

网友A:
一开始3.3v电压忘了改动,用5v通电过一次

网友:
然后是分辨率跳针800x600和1024x768都试过木有画面

网友B:
如果你的通用板是好的,那就继续找程序吧

网友:
显示器是石头厂机器上用的,拆壳发现液晶跟笔记本液晶长的差不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通用板是好的,那就继续找程序吧

额,谢谢回复…可是我不知道得按什么找程序,更不知道要什么工具怎么把程序输入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谢谢回复…可是我不知道得按什么找程序,更不知道要什么工具怎么把程序输入进去

细看了一下,你这是是免写程序的,用的是跳线来改变屏参,所以把跳线跳好吧

网友C:
一般跳线跳好了 应该没问题 查你的屏的分辨率  然后对应跳线跳好 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细看了一下,你这是是免写程序的,用的是跳线来改变屏参,所以把跳线跳好吧

好的谢谢,明天再用几个分辨率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跳线跳好了 应该没问题 查你的屏的分辨率  然后对应跳线跳好 应该没问题

谢谢回复…分辨率我不知道怎么查,每个分辨率跳针试过去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3.3v电压忘了改动,用5v通电过一次

这个应当是3.3V的,不要跳错

网友:
程序不对 还是行场电路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分辨率我不知道怎么查,每个分辨率跳针试过去可以吗?

这样可以试试, ,既然你不知道怎么查分辨率 那就肯定是你跳线没跳好了

网友D:
能出无信号的提示,基本就是正常了,电脑进DOS看看能显示吗?灯管有没有亮。

网友:
这种驱动板不大好用都是买自己刷写程序的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样可以试试, ,既然你不知道怎么查分辨率 那就肯定是你跳线没跳好了

说到这个分辨率我没搞明白,显示器本身连接电脑是可以调分辨率的,为什么在这个驱动板上要跳针,难道这个分辨率和系统里调的分辨率不是一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能出无信号的提示,基本就是正常了,电脑进DOS看看能显示吗?灯管有没有亮。

谢谢回复…跳针在800X600和1024X768分辨率下都有无信号提示,灯管也有亮,在有无信号提示的状态下连接vga马上就没画面了,我有一个vga信号发生器,连接上也没有画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到这个分辨率我没搞明白,显示器本身连接电脑是可以调分辨率的,为什么在这个驱动板上要跳针,难道这个 ...

跳线  是针对屏本身的分辨率来调的  也就是说要驱动板  跳到跟屏一样的分辨率   驱动板的程序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跳线  是针对屏本身的分辨率来调的  也就是说要驱动板  跳到跟屏一样的分辨率   驱动板的程序才支持

我是按自己想要的分辨率跳线的,按你说的那就是屏的最高分辨率了,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跳针在800X600和1024X768分辨率下都有无信号提示,灯管也有亮,在有无信号提示的状态下连接vga ...

驱动板的VGA接口不会有毛病吧,打值看看,必要的话,可以用示波器检查一下行,场信号。

网友:
既然有显示无信号就可能是驱动板本身有问题吧

网友:
vga长线坏了

网友:
用线调分辨率,再不行跟卖家要个程序

网友:
接口,线,通用板的跳线弄好。设置跳线之前先看屏型号查下屏参数

网友:
直接换个不还好收钱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