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7-01-02):
我在维修工作中,遇到了相当多的信号部分的故障,故障现象有很多,维修的乐趣就在于,永远有很多未解之谜去等待我们去探索。没有现成的理论指导,即使有一部分,也是一知半解不够透彻,而很多的原理都是在经过实践时候,获得了更精确的答案。
以我目前的工作阶段来看,iphone6的维修量是最大的,是主流苹果手机维修机型了。
而且,苹果6手机的高销量和高返修率,几乎是每一个手机维修人员的福利。在苹果4和苹果4s的年代,可能维修最多的是换屏幕,然后就是4维修功放和4s维修WIFI了。到了苹果5和5s时,我们弄得最多的业务,好像就是硬解ID锁了,而硬件维修,就没有太多的通病。
到苹果6,也许是屏幕手机尺寸的变大和外壳材质的问题(用手都可以掰弯的6p),似乎在上市之初就注定了6代机器的高返修率。
6p的通病闪白条触摸失灵故障似乎像人得了感冒发烧似的躲不过。对于通病故障,那自然是维修起来熟的不能再熟了。而对于基带部分的故障,在维修中,还是让很多人比较头疼的,我根据我这两年的维修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6代机器的基带电路常见故障的判断技巧和维修方法。
首先要和大家明确一点,就是对于RFFE1_CLK和RFFE1_DATA,以及RFFE2_CLK和RFFE2_DATA,这个是基带CPU的控制总线,基带CPU通过这个总线,去控制各个功放芯片的工作状态。而对于这四根信号线,因为是数字信号,就不能用电压来说明问题,需要使用示波器测量波形,根据波形的变化,记录对应的状态。只有做多次的数据记录,才能获得准确的对比测量结果,才能判断出故障点。
那么在基带CPU上,两组控制总线,是分别控制不同的功放芯片的,具体的控制关系,需要大家自己到图纸里面去查看了解了。在这里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不论那一组,如果有其中一个功放出现故障干扰了总线的通信,就会导致其他功放工作异常,或者缺少了一个功放芯片,就是导致其他功放不工作。
那么,怎样判断总线是否正常呢?在6和6p主板的背面,有四个隐藏的测试点,需要使用刀片刮开,然后使用示波器才能测量到,正常的手机,在进系统过程中,总线是有波形的,插SIM卡后,波形会间隔性的出现。
以上是比较枯燥的理论介绍,那么比较实用立竿见影的方法,就是在基带CPU下面有两个焊盘是很容易断线的,这个相信各位维修大神早就修的滚瓜烂熟了。
这两个点断线,其中一个是GPS同步信号,另一个是很关键的RFFE总线信号,断线了,自然基带CPU就和功放芯片无法通信了。
对应的故障现象,就是6代手机出现无服务的故障(很多人说*#06#不出imei,这个其实是硬件出现故障后导致的系统层信息错误,但是并不能说明故障点在哪里)

上面是维修的6代通病主板断线的介绍,维修方法当然是飞线就可以修复了。那么,在遇到飞线后,依旧无服务的故障,该怎样进一步的排查呢?

要知道怎样进行更深层次的维修,就要知道更详细深层的原理。

1 首先要使用示波器测量RFFE总线波形,这个在维修无服务故障时,是必须要做的,即使是好的机器,也要勤做记录,方便维修对比分析。 两组总线,都是要有波形的,如果有一组没有波形,要检修对应那组的线路是否有问题。如上面的基带CPU下面的焊盘断路,那是肯定会导致无服务的,而在使用示波器测量时,是没有波形的。

2 如果是无服务,可以排除的地方是天线接口部分,因为6代手机天线接口部分有问题,会导致信号只有一格,但是不会无服务。当然,天线接口部分的测量方法是很简单的,直接测量中间的金色针即可,如果阻值无穷大,就是主板断路,肯定是不对的。如果是短路,那就对了,因为会经过后面的开关接到地上去。

3 无服务,最重要的还是要测量波形,如果有波形,那么剩下的,就是逐个功放芯片进行焊接排除了。 如果各个芯片电路都正常,也有波形,那就需要使用显微镜,细致入微的观察。去查找故障原因。

4 有信号,呼叫失败的故障。如果是有4G信号,呼叫失败,那么这个很简单,手机如果4G信号正常,上网也正常,那么就直接修天线开关即可,这个故障是天线开关在做信号切换时不能正确切换到2G拨打电话导致的。

5 有信号,只有一格信号弱。4G信号正常,打电话也是偶尔能呼出,但是没有场强,这个故障说明,前面的基带CPU和功放部分都是没问题的,问题点出在了天线部分,天线没有有效的连接,检修天线电路即可,常见的天线连接上有一个开关元件,摔过的手机经常容易断路。

6 信号正常,上网慢。这个故障比较少见,但是见到了也要会修才行。6代手机使用了一个让上网更快的技术,就是载波聚合,具体的原理可以百度。如果出现上网慢,重新焊接载波聚合芯片即可。

7 插充电器拨打电话失败或者接不到电话。这个故障现象只能说你比较懒惰了,具体原因自己分析吧。

网友A:
纯文字  个人表示 我没耐心看完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文字  个人表示 我没耐心看完  哈哈

在遇到对应的故障的时候,就嫌文字不够多了。

网友B:
门外汉,很有兴致的看完了,真小白,最后一个问题怎么回事哈。

网友C:
久仰LZ大名,终于又重战江湖    期待更多经典案例

网友:
谢谢分享,我是小白6和7 不明白,能再说说,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门外汉,很有兴致的看完了,真小白,最后一个问题怎么回事哈。

门外有个老汉在推车啊!!李大叔

网友:
我是新手,能问问最后一个问题吗,是尾插排线的送话器吗

网友:
好文章,对维修很有启发性

网友:
换尾排吗??????

网友:
载波聚合是哪个

网友:
一般维修的都没示波器。。。。。不过u1和v1就跟触摸一样容易断

网友:
漏电的升压法是什么

网友:
看了楼主的表述,感觉楼主应该是在苹果手机维修上面已经有很深的造诣。

网友:
载波聚合芯片在图纸里叫什么的?
7不懂,能详细说下么?
谢谢

网友:
分析得很详细。

网友:
请教大神,6P信号差,大街上有信号室内就没有了。换了 两个天线开关 221和 5159 还是一样,请问要怎么搞

网友:
大神级别的人物,真是太厉害了!

网友:
配上图片更通俗易查

网友:
恩恩 这个比较全面

网友:
我又温习了一遍,受益匪浅

网友:
这是苹果大师的贴技术分析精彩

网友:
能附上截图更好

网友:
小小白路过,学习了!!!!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 只要耐心看完一定有收获的

网友:
主要是楼主手工很好,理论也不错

网友(2017-02-01):
楼主的分析,以后配上图片对新手更适用

网友:
贴子分析很好,值得了看看

网友:
这经验总结得太好了

网友:
理论与经验分析完美结合啊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新年大发

网友:
12345下载好幸苦还得刷回复

网友:
分析得很详细,请问最后一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
师傅,你说的载波聚合芯片在六代上是哪个芯片啊,我找没找到,不太确定

网友:
羡慕修手机的,不知道还缺实学徒不

网友(2017-03-21):
太好,正好用到

网友:
文字太密啦,看得眼都花。

网友:
学习了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好文贴,就是纯文字,配图更美观。

网友:
好东西真多,贵在分享

网友:
楼主水平真的很高

网友:
楼主的理论功底看得出很深啊,不过徐老师给我们上课时说一般不用示波器去测,了解原理,直接先换相关元器件,不行再测条件,总线等。已加分

网友:
这个厉害了,分析的好详细

网友(2017-05-04):
在遇到对应的故障的时候,就嫌文字不够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久仰LZ大名,终于又重战江湖    期待更多经典案例

难道会有一场腥风血雨,何方神圣

网友:
搜索需要下载分,好麻烦啊

网友(2017-09-23):
牛逼大神 受益匪浅啊 加我微信吧 13960545888 向你学习

网友:
大神级别了,全是浓缩的精华。不过要完全领悟还得多修多练才行。

网友:
不错 谢谢大神的指教 简直对大神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最后一个问题答案是主板背面的连接线没扣,才会造成充电时无法打电话和接电话。

网友:
维修的方向性很强,参考意义很大,楼主这方面的研究真不错。

网友:
估计我要在学几年再来看这篇帖子

网友:
能够把维修做得这么大也只有迅维了 桃李满天下 在此祝贺了

网友:
写的很有深度,,可惜我现在还不能理解

网友:
感谢分享,高手的维修经验先收藏

网友(2017-10-26):
在遇到对应的故障的时候,就嫌文字不够多了。

网友:
这个明显是修机修多了总结出来的,鼓励一下。大拇指~

网友:
大神能说说为什么插充电器打不了电话吗?遇到好几个了

网友(2018-07-06):
RFFE 3,4,5,6,7  是不是控制更多的信号设备呢?   SIM卡

网友:
把你写的文字复制留下了 碰到故障的时候做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