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A1458 IPAD4不开机

楼主(2017-01-02):
一台IPAD4   A1458   黑屏,据客人说晚上玩好好的,突然黑屏。拿到好多地方说修不了,拿到我这上电流检测,有电流跳变,跳到2.5A左右,拆屏检测电流400ma左右,我想应该是屏坏,就定了屏。今晚屏到,装上去,故障一样,我晕了,屏和触摸一起200元,看来得打水漂了,哪位大神遇到这种故障,说一下了,不然200元没了,另外插电脑也没反应,ITUNES也没反应,可电流跳变好像正常。大神大神在哪里

网友A:
拉低硬盘供电,强行进入DFU模式,看看连不连机,不连接换U2,连接刷机看看哪里问题

网友B:
2.5a的电流是不是高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a的电流是不是高了点

3个电池并联,这机没修过所以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拉低硬盘供电,强行进入DFU模式,看看连不连机,不连接换U2,连接刷机看看哪里问题

如何拉低硬盘供电,另外DFU是开机键+home键是吧

网友:
谁有这电路发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何拉低硬盘供电,另外DFU是开机键+home键是吧

把硬盘的3.3供电  接到地上  开机   不用什么键  自动就进DFU模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硬盘的3.3供电  接到地上  开机   不用什么键  自动就进DFU模式了

硬盘是U几的,这机器没修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硬盘的3.3供电  接到地上  开机   不用什么键  自动就进DFU模式了

另外硬盘供电接地不是短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是U几的,这机器没修过

写着东芝品牌的那个是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另外硬盘供电接地不是短路了吗

硬盘供电拉低   不影 响开机   只会影 响进系统  进不了系统 就直接进DFU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盘供电拉低   不影 响开机   只会影 响进系统  进不了系统 就直接进DFU了

不修了,交给客人了,浪费200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修了,交给客人了,浪费200块了

客人不修了?

网友:
不是不修我说修不好了,报价300,买内屏和触摸都去190,算了不修了,白浪费我钱

网友D:
扣上屏到2A多,不扣屏500多MA,那多数显示IC或背光IC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扣上屏到2A多,不扣屏500多MA,那多数显示IC或背光IC有问题

一到芯片级就头晕

网友:
应查查usb芯片供电及先排除它

网友(2017-02-10):
2.5a电流是不是有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