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款技嘉主板问题

楼主(2017-01-03):
具体型号不记得了,好像记得是有、、、85-3HD,还是什么的,上电2-3秒掉电,查ATX3.3V,对地阻值只有10几,其他各电压对地阻值正常。下了图纸,但是主板上表示太少,图纸基本上没用了(新手不会看主板没标识的),只看了3.3V,连接的某些芯片,拔了很多芯片还是不行,具体过程不多说了,烧也没烧出来哪里短路,最后拔了ATX座旁的排阻,一端与3.3V相连,另一端直接对地,再测,对地阻值300多正常了,拔下来我测这个101排阻,95,也没短路啊,奇怪了。说了这么多,我就想问问,这个排阻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装一个排阻在这里,我觉得装的如果是贴片电容和排容我还可以理解为滤波。希望懂的老师们给点意见。

网友A: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了

别光说别做,没看见你加分啊

网友B:
上张具体的图出来,要不然连主板具体型号都说不出来,谁能帮你?

网友:
说了一大堆上个图看看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什么情况?啥板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了

在灌水就扣分了 好自为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张具体的图出来,要不然连主板具体型号都说不出来,谁能帮你?

忘记拍照了,这个板已经修好给客户了。

网友:
不明觉厉,电阻只见过变大,没见过变小的 会不会是LZ拆了哪个芯片好了

网友:
可能那个排阻是给ATX3.3V上拉的

网友:
不可能是给ATX3.3V上拉的吧

网友:
没有图,不算什么呀,

网友:
一款技嘉主板

网友:
无定位的去修,,容易出现二次损坏返修,,,,,,我也是过来人

网友:
排阻就是上拉下拉做用。

网友:
台式主板现在很少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