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 不能触发开机艰苦维修

楼主(2017-01-03):
诚信电脑工作室制作
品牌:联想
型号:E47A
故障:待机正常,不能触发开机。
有一天下午,有一客户拿着一台联想笔记本来说开不了机,检查了一下报价,客户不想修说:要买一台新的。
又过了几天,那个客户又拿着那台笔记本回来问:能不能修好?我说:能!留机维修。这一般都是拿去给别人修不了再回来的,先修修看呗。
开始,拆完机先上一张主板型号图:

先全板目测检查,发现主板有水积,再仔细看有一条供电线有氯化,如下图:

全板大电感对地打值正常,主板上电,待机0.01正常,测量已氯化的供电线,一边有20V,另一边是0V,中间已断线。用小刀轻轻刮开氯化层,供电线路已经完全断开,如图下:

接着就是补线了,补好线如图下:

接上可调电源,按下开关能触发上电了,但是到0.14A就掉电,不断自动上电到0.14A。感觉是内存电压还没有出来,打开电路图纸找到了内存供电电路图如下:

测量PL6电感0V,内存供电没有产生。找到PU9电源管理芯片,仔细一看,什么情况,芯片有三条脚怎么不见了,请看图:

......风枪呼呼的把芯片吹下来焊般如图下:

焊盘已经损坏了,接着就是补线,补好线如图下:

热风枪呼呼的换了一个新的芯片上去,上电触发这回电流上到了0.45A又掉下来了,上电的时候测量PL6电感电压1.5V已经出来了,测量其它的电感电压,除了CPU没有供电其它都正常了。找到CPU电路图如下:
测量CPU电源管理芯片PU11的第7脚VR_ON开启电压为0V,实物如图下:

追查VRON是由EC的48脚发出,电路图如下:

而EC的124脚必须要收到HWPG才会发出VRON去开启CPU供电,实测EC124脚为0V,实物如图下:

怀疑是PU9内存电源芯的问题,返回测PU9的13脚HWPG为0V,测第9脚返馈0.75V正常,电路图如下;

示波器抓了个波波,如图下:

从图形看内存1.5V已经正常产生了,为什么不发出PG 呢?难道是没有焊好,再加焊还是一个鸟样。先断开PU9的13脚,看看是不是PU9没有发出PG拉低HWPG,如图下:

再次开机电流上到0.78A掉电了,刚测量HWPG电压时,奇迹出现了,掉电后再次自动上电电流跑到的1.1A不掉电了,这不是亮机的节奏吗?这时测HWPG电压3.3V正常了,测CPU电压也正常了。断开电接上屏开机,久违的联想LOGO出来了。笔记本经多次开机长时间测试没有问题,维到此完成,最后就是亮机图片如下:

可能是PU9芯片本身的问题(因焊盘损坏,换芯片又得重新处理焊盘),没有发出PG拉低了HWPG信号,而断开机PU9的13脚相当于是人为造了一个HWPG信号给EC,EC收到了HWPG信号就发出VRON开启CPU供电压。图纸是论坛下载的就不发了。

网友A:
有些会腐蚀断脚断线的,别把同行想得那么坏.
KL9的板进水和日久受潮腐蚀的相当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会腐蚀断脚断线的,别把同行想得那么坏.
KL9的板进水和日久受潮腐蚀的相当多的.

嗯,也许是氧化的.

网友B:
应该是进水等造成的腐蚀断线   写的很清楚  加分了

网友C:
有图有文字,电路分析祥细值得加分。

网友D:
写得很细至,思很清楚最适合我们小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进水等造成的腐蚀断线   写的很清楚  加分了

谢谢版主支持和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有文字,电路分析祥细值得加分。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写得很细至,思很清楚最适合我们小白看.

谢谢支持。

网友E:
贴子发的很好,照片拍的又清,请问个问题,1、你从相零的点飞线到焊盘,当你把芯片放上去加焊的时候,靠近芯片的那头不会又松了吗?  2、最后一步你断开了PU9的13脚就亮机了,装机的时候是不是那脚就让他悬空不管了(这个算你是人为制造的开漏输出的PG,从而不会拉低HWPG)

网友F:
维修可谓一波三折,理论加经验,难得啊,………………这个收了多少钱,二次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贴子发的很好,照片拍的又清,请问个问题,1、你从相零的点飞线到焊盘,当你把芯片放上去加焊的时候,靠近 ...

这个飞线我是排好焊盘引脚,补线上好锡,芯片定好位风枪焊,最后用烙铁拖锡。最后是断开pu9的PG不管他,因为电压正常就不去换芯片,算是人造个PG,就是这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可谓一波三折,理论加经验,难得啊,………………这个收了多少钱,二次回来的!

我这里的一般回头加价客户都不肯修的。

网友:
楼主厉害,这都能修好(▽)

网友:
厉害!向你学习!今年争取在笔记本芯片维修上有一定突破!

网友:
好有耐心啊,佩服

网友:
最后是抬起PU9的13脚 装机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   分析彻底

网友:
写得很细,必须加分

网友:
谢谢 图文并茂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