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告知华硕版号:k56cm rev2.0 EC:ite8517E 下面一样的三个xxx

楼主(2017-01-03):
恳请告知华硕版号:k56cm rev2.0  EC:ite8517E 下面一样的三个xxx
我原型号的ec,被我搞丢了。我问了版主,版主告诉我。ec的代换前面要看。后面的三个字母也要看。我懵比了。我找不到了。
各位谁手上有这个的主板,帮看下ec下面一行的三个是啥。
多谢啊·····
如:ITE8517E
        ·······-HXA
我要看看,到底这个板子,为啥不触发。我去换ec去。

网友:
就是HXA的吧!

网友A:
都说对啦,axa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说对啦,axa也是可以的

我cao,那就说,不一定我这个ec有问题。我换的ec,么有换错。还是不出rsmrst。哎,还是不触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cao,那就说,不一定我这个ec有问题。我换的ec,么有换错。还是不出rsmrst。哎,还是不触发。

EC正确 查下EC的触发条件 ASUS的排阻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正确 查下EC的触发条件 ASUS的排阻爱出问题

哎呀,哎呀,你好啊。你好。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rsmrst不出来,我定了2个ec,都换上去了。然后,我割线,rsmrst好像出来了,不过电压好像偏低。2.多v。。。不对,我还是重复下把。
我想这ec的条件既然都满足的话,我按照手册来检查的。那么,还不发出待机好。我刷了3个bios无果下。我找排阻,很无聊的找到了排阻一边电压2.0一边3.3是给pwrbtn提供上拉的。这个算是排阻的问题吧。可有可无。掠过。。。我割线,ec的rsmrst还是不出来。为了确保割的赶紧,后来仔细的看下。因该割干净了。。。后来不死心。我把桥取下来。然后,我看rsmrst脚出来电压了。不过电压不对。2.多v到1v左右,我都量到过。可能表电池不足有关系。我这两天总发现,我的表不准了。换个表也是这个情况。rsmrst电压,我量不准他。不过,桥摘下后。电压出来了。我也郁闷,我不是割线了么。看来没割干净么?后来找了个桥,是上次卡logo被别人误杀,我保留下来的桥。坐上去。妹的,我以为,问题找到了,是桥拉低了rsmrst。后来谁知道,桥坐上去了,反而,待机好,也跟着量不到了。晕个。。。。。

网友:
机器是K56CM吗?
别这么乱,先打全板阻值是否正常?
通电公共点电压是否正常?
待机芯片是否正常输出?
EC你查过什么信号?电压多少?一一好好的报上来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正确 查下EC的触发条件 ASUS的排阻爱出问题

板主   能不能说下RSMRST#怎么看是触发前有的还是触发后有的呢

网友:
芯片组自己查下图纸吧

网友:
EC是否带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