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40不过保护隔离,公共点时有时无维修

楼主(2017-01-03):
本机版号:MBX-240  1P-0113200-8011
故障现象:不开机,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1→000后不变,如果拔下CMOS电池则待机电流为0→0.011→0→0.011→0……循环

该主板没有找到对应的图纸,只能结合MBX-249(250也行)和MBX-224的图纸来分析,其中:
MBX-240保隔部分采用BQ24725+两个N管构成,与MBX-249的保隔部分类似,但两者的版位编号却完全对不上
MBX-224保隔部分采用QB24753+两个P管构成,与MBX-249的保隔部分不同,但两者的版位编号却大都能对上

参考资料为:
天意wx 版主的“小修sony-PCG-51311T 保护隔离”
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99119-1-1.html

以及 易点小弟 前辈的“蛋疼的索尼保护隔离详细分析”
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3346-1-1.html

首先对照MBX-249保护隔离部分测量:

(在公共点时有时无时测量更容易看出变化,所以不接CMOS电池)测得PU4001G24V时有时无,该电压来自BQ24725的第4ACDRVACDRV要输出24V BQ24725的第6ACDET必须得到AD+分压过来的2.6V高电平适配器检测信号,该信号还受控于AD_OFF_HW#,实测AD_OFF_HW#电压在05.905.9……循环跳变,直接断开PD4001后,公共点正常,能开机进系统,但是单用电池不开机,用适配器开机电池显示充电却充不进。
那么问题就出在这个AD_OFF_HW#(索尼机子很多不过保护隔离的都是因为这个信号的问题),继续向前追查,离开了BQ24725就要用MBX-224的图纸做参考了,该信号在MBX-224中叫AC_OFF_3#,一共只到两个地方

过压保护电路的工作原理在 易点小弟 前辈的帖子里有详细的介绍,这里截取他的一张图做说明

电路原理分析到这里,那么再到板子上找相关位置测量就可以,接下来就是艰难的跑线过程,最终在板子上发现一处与PD19负极(AC_OFF_3#)相通的点,通过一个小电阻连到一个8脚芯片PU21的第7

PU21芯片上标注:r7GI  12N3  百度一查,无任何信息
那就先测测各引脚电压,看看是否能有收获,测量发现其4脚有3.1VVCCRTC5脚有19V供电,7脚为05.905.9跳变的AC_OFF_3#(判断为该芯片的输出),8脚连到外面一对分压电阻,测得02.602.6的电压跳变(判断为该芯片检测输入脚)
看引脚又像PU1反向器,又像PU4s-80925)过压检测芯片,不过不管该芯片如何工作,既然判断其输入脚(8脚)电压不正常就继续往前查就好了
艰难跑线中。。。。。。

最终结果总算又回到了过压检测电路

待机时只有3.3VALW和5VALW有电,所以过压只能发生在这一路,测PD14各脚位电压:1脚大约为2V(3.3V分压得来),2脚大约2.9V(5V分压得来),3脚电压2.6V,3个脚的电压也都在跳变,这时想到S-80925过压检测的阈值是2.5V,那我们这个是否也一样呢,于是断开5V分压电阻,上电待机电流不再跳变了,PD143脚变为稳定的1.7V,开机电流一路小跑亮机,之后进系统测试电池也能用了,维修到此结束。
结论:应该是5V分压出现问题导致检测电路检测到过压而保护,所以关闭了公共点的电压输入,最终导致无待机不开机。

最后:跑线真的好累啊,发这么多图也是为了给大家做个参照,以后修此机不用再那么辛苦跑线了。

本次维修的立功神器:

都看到这里了,就麻烦加个分呗!

电脑维修,奇 + 1 双击666+关注!

网友:
这么复制的保护隔离设计  多路保护 似乎只有sony的设计了 、

网友:
学习了,SONY的保护隔离果然复杂

网友:
没耐心看这么多

网友A:
谢楼主,以后修到类似的就不用再玩命跑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楼主,以后修到类似的就不用再玩命跑线了

是的,跑线花了很多时间

网友:
修板真的是很累

网友(2017-09-05):
断开pd4001能用,就电池不能用,不影响其它,,我就懒得修它了

网友:
感谢楼主这么耐心,非常的仔细,我等小小的受教了,祝楼主今年大发横财.....

网友:
路过看看 有点迷糊的

网友:
先收藏了啊没有仔细看。。。。。。

网友(2017-10-09):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少走弯路。。。。。。。。。。

网友:
索尼的貌似也是个坑啊

网友:
恶心的索尼保护电路。。。。。。看到就要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