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1107摔过后,内屏暗亮故障维修

楼主(2017-01-03):
OPPO 1107摔过后,内屏暗亮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OPPO 1107

  故障现象:

  收到一部OPPO 1107,客户描述说轻摔了一下,内屏灯只要放有电池就会暗亮,电池充满电一下子就显示没有电了。

  维修过程:

  拆机检查,拆机后主板都还有点轻微发热,以为摔掉了某个电阻或电容短路了引起的,拆开主板后,没有发现异常,接电源上去也没有漏电现象,电流为0,这样的电流内屏灯怎么会暗亮呢?

  扣上显示屏,显示屏果然亮了起来,看来可能是显示屏排线上的电阻或电容出现问题了,拆开显示屏查看。

  通电前:

OPPO 1107摔过后,内屏暗亮故障维修 图1

  通电后屏灯暗亮现象:

OPPO 1107摔过后,内屏暗亮故障维修 图2

  测量发现负极对地短路。

OPPO 1107摔过后,内屏暗亮故障维修 图3

  对量屏灯的负极对地短路,一通电引起屏灯暗亮。果断飞线。

OPPO 1107摔过后,内屏暗亮故障维修 图4

OPPO 1107摔过后,内屏暗亮故障维修 图5

  飞线好线后,测试,开机后正常亮起。

OPPO 1107摔过后,内屏暗亮故障维修 图6

  装好试机,按开关机键后,屏灯已不在暗亮,维修到此结束。

OPPO 1107摔过后,内屏暗亮故障维修 图7

(本文内容来自互联网)

  相关阅读:

  OPPO 1107_11_B.03 官方线刷包 内带驱动 工具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0108-1-1.html

  oppo 1107救砖解锁定屏解决一切软件问题/OPPO 1107_11_A.12_150126线刷包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5393-1-1.html

  OPPO 1107_11_A.20 官方线刷包 内带驱动 工具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0106-1-1.html

  OPPO 1107换主板后无法写IMEI号的处理指导V1.0_20160408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9561-1-1.html

  OPPO_1107_高通电商渠道包最新优化线刷包!救砖!稳定!内附有详细教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1507-1-1.html

网友A:
正负级  负级一般代表的不就是地吗

网友:
负极对地  确实没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负级  负级一般代表的不就是地吗

楼主应该是表达有误,所谓的负级可能是屏灯的背光回路吧

网友:
这是从屏的越直接飞了根线到主板吗?

网友:
正极对地短路吧,楼主应该是表述错了。

网友:
感觉修手机的都好屌啊

网友:
好像学习一下

网友:
负极本身就对地的 把

网友:
木有看明白。。

网友:
厉害了,负极对地短路,头一回见

网友:
像1107这种机型,显示屏幕价格不是很贵吧?估计被我修理的话肯定是直接换屏处理了,那样省时又省力。还不会出现后遗症的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负极对地会引起这样的问题么?没搞懂

网友:
没错我就是水军

网友:
楼主应该是想表达
负极对地断路了,所以负极飞线形成回路吧!

网友:
负极对地短路,楼主这表达能力太捉急啊

网友:
负极指什么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