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楼主(2017-01-03):
联想G430开机不显示,电流0.3-1.2-1.0掉电0.4没2秒掉到待机,刷过BIOS,请教各位大神会不会是G98-630显卡的问题,我已经加焊过 了还是一样!

网友:
也换过CPU 了,个个供电都正常

网友:
显卡挂了吧,量下显卡有木有短路之类的。。

网友:
显卡的可能有  不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