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出CPU供电与集显供电维修-----简单叙述

楼主(2017-01-03):
                      机型:联想G470
                               故障:不出CPU供电与集显供电(二修)

———————♡♡—————♡♡———————♡♡————————♡♡—————♡♡———————————————————
           发贴整理图片文字很费时,看完帖不管有没有帮助都在下面评分吧(用心发帖),谢谢!
———————♡♡—————♡♡———————♡♡————————♡♡—————♡♡———————————————————
1.先看看机型与板号

2.机器到手上电测试不出CPU和集显供电,上家刷过BIOS和换过95831芯片
上家芯片没焊好,我换了个新的一个样不出CPU供电,于是刷BIOS好多个

3.以上试了都不行,CPU已换了,电流0.3左右,最后断开95831的24脚电阻,CPU供电出来了说明芯片
条件基本正常,于是查转换电压,发现U39的+3VS转换电压不正常,看图有详解

4.更换Q111后,CPU供电出来了,还是不亮机啊,测试无集显供电,二修嘛就这样问题不只一个
此时复位有了,电流到0.95左右,估计是读取内存但没过(我猜的)没头绪了,只好查查转换及小电路
发现U1有问题,详解如图

5.追查发现来自U3,看图详解

6.问题找到,解决方法两种,任选其一,详解如图

7.再次通电测试,亮机,集显供电0.9V已出来了,运气不错刷的BIOS没问题,秒亮

———————♡♡—————♡♡———————♡♡————————♡♡—————♡♡———————————————————

                                                  下方点击评分,不扣你的积分,谢谢!!

网友A:
这算是通病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算是通病了吧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B:
断开95831的24脚电阻,CPU供电出来了说明芯片
条件基本正常,于是查转换电压 ?

转换电压应该是先查下的吧 ……

网友:
向高手师傅学习呀!!

网友C:
上电300毫安 我觉得应该先从转换电压查

网友:
不错的!蛮仔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95831的24脚电阻,CPU供电出来了说明芯片
条件基本正常,于是查转换电压 ?

帖子上是先查的转换电压啊 CPU供电出来不过内存才查的U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电300毫安 我觉得应该先从转换电压查

帖子上只是断开了24脚电阻确认了下芯片  随后查的转换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95831的24脚电阻,CPU供电出来了说明芯片
条件基本正常,于是查转换电压 ?

没经验所以没先查转换电压  去查CPU供电芯片条件了

网友:
这个机器修好 很厉害啊

网友:
95831 老坏呀 二修机不好修 楼主思路明确

网友:
G470不出集显电压已经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了,

网友:
我遇到修不出头绪的,都会一步步量开机时序电压正常不

网友D:
为楼主加分  修机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楼主加分  修机不易

谢谢  你头像不错

网友E:
修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的不错,,值得学习

只是运气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