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雷神游戏本风扇狂转,掉电,大小写灯狂闪维修一例

楼主(2017-01-03):
   前几天接到一台海尔雷神游戏本风扇狂转,掉电,大小写灯狂闪掉电的机器,机器已修复。发现论坛里类似现象的问题比较多,但故障点各有不同,今天有空特发此帖给广大维修朋友们参考!取掉电池,接可调第一次开机居然亮机了,但好景不长,10秒左右掉电,掉电同时风扇转速很快。打开后盖看了下机器里面很干净。风扇运转正常,硅脂未干,I7 4710处理器,GTX850高端显卡。基本排除散热问题!再次试机居然又亮了,反复几次后直接开机0.3就不动,过一会儿,大小写灯齐闪,风扇狂转并掉电 。上论坛里搜了一遍,发现蓝天代工的此类问题倒是蛮多的,有些是刷BIOS好的,有些说是独显芯片有问题,有些是独显供电MOS管有问题等等。。。此类机器前两年修到四代桥坏得很多,而且是直接短接那种,那时一个芯片都要100多,现在价格降了一点,机器却坏得少了。

        下面进入正题,拆出主板和开关小板,裸板加散热器一样掉电,全板各电感打一了遍对地基本正常,本着先简单的原则,上论坛下了个BIOS先刷上,问题依旧,还是老老实实查图纸,版号6-71-W65JO-D02蓝天代工的。感觉质量一般,、给神舟代工的战神,以及taobao卖的麦本本之类的有种山寨味道。既然有掉电,就等它不亮机的时候去查,试了下,基本在连续开机5次就会不亮,开机0.3A左右。这种现象极有可能有供电元件不良导致。基本排除是显卡芯片问题。先查供电再细查信号,当量到VDD3 转换3.3V PQ54元件这里时发现问题,7.8脚3.3V正常,1 .2脚输出才1V左右,再量3脚3.3V EN1控制脚0V,难怪管子不会导通,看到这时直接镊子夹过去。电流上去了基本是亮机的节奏。问题找到,那就继续找为什么控制信号为0V,是被拉低还是根本没有产生。PR197电阻一端SYS15V为15V正常,说明EN1是被拉低了。EN1被拉低的原因结合图纸只有三种可能。要么是PC172不良漏电;要么就是第5脚DD_ON#为高(正常应该为低电平)使芯片4 6脚导通从而拉低了EN1。还有一种可能就是PQ54自身出了问题。(这里我首先是拆了PC172依旧拉低,实测第5脚DD_ON#为低电平,排除前面2个条件,那就只有元件本身问题可能性了。拆掉PQ54,再测第3脚15V出来了。仔细看了下图,PQ54芯片是个复合MOS管,脚位分布比较特殊。所以直接找了个普通的N管,去掉 1 5 6三脚直接焊了上去。装机测试亮机,不再出现风扇狂转,报警掉电,大小写灯齐闪,但是进系统后发现无线网卡的键盘软开关切换不了,无线始终显示未打开无线设备,信号直接打了红色X打不开了。而且独显驱动上面打叹号,桌面右键属性里面没有了NVIDIA可切换的选项。刚开始以为是网卡驱动和独显驱动不对引起,后来把两个设置的驱动都重新打了一遍还是不行。想想查电路前刷过BIOS,于是重新刷回原版BIOS测试,无线自动打开,显卡右键属性里的NVIDIA控制图标也出来了。现在新款机型,BIOS不对都会引起一些奇怪的问题,所以刷BIOS前务必要做好备份。此机电路问题比较简单,就是一个后继电压转换问题。希望此帖能给大家遇到类似现象的问题(蓝天代工的主板很多这样的问题)时做一个参考和维修思路。附上主板的线路图和原机备份BIOS。喜欢的朋友帮忙加分吧,谢谢!

 会员6242300鑫豆2023-11-8 12:51
 会员1548612元2023-1-16 09:18
 会员4976722元2022-10-3 16:11

网友:
图纸和原机BIOS在二楼

6-71-W65JO-D02 u28 bk.zip

网友:
挺好的案例 思路清晰

网友A:
供电不稳定引起的,加分了

网友:
故障明显还好修一点,按时序来搞。。

网友:
修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B:
神舟的战神就修过几台
海尔的没有搞过

网友:
复合管可以这样改 涨姿势了 哈哈

网友:
不错滴
蓝天还是给维修带来不少福利,能报上价

网友:
厉害了,感谢分享,加分

网友:
刚前几天修到麦本本 打开主板发现是广达代工的  做工也就是一般 用的cpu原本四代的那个本子是板载焊上去的 但是可能是麦本本要求广达要搞一个cpu座子 所以那个cpu是合成的 我说不来 就是贴片贴在一个做好的PCB板子上 然后再放到cpu坐上的  估计是麦本本 怕用户要升级 或者麦本本 在网上卖有高低中配标准 别的都一样cpu不一样 就可以直接拆机换cpu了 真是神一样的方便自己 也给客户感觉买了高端的

网友:
学习一下,大学男生最喜欢买这些游戏本的.

网友:
此机修到过,没搞定一台,触发有微弱电流反应掉电,你这个二级电压也出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稳定引起的,加分了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舟的战神就修过几台
海尔的没有搞过

只要是蓝天代工就行了

网友:
BIOS坏的多

网友:
算是疑难杂症了,技术不错。

网友:
最怕的就是这种掉电的问题  就怕修得亮都不亮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