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保护隔离不过

楼主(2017-01-03):
HP主板6050A2213601-MB-A03故障现象是时触发时不触发不过保护隔离,Q500的G和S都是19V,追查信号ADP_EN#到393就没思路了,

网友:
q1        拆了再测量

网友:
再测测Q1条件。

网友A:
没有修过类似的主板
看你给的图只能知道limitsignal这个电压要在一定范围内才正常
正常后ADP_en#应该为低电平
ADP_pwrgd为高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修过类似的主板
看你给的图只能知道limitsignal这个电压要在一定范围内才正常
正常后ADP_en#应该为低 ...

不懂啥意思了图纸上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懂啥意思了图纸上传

+VADP是适配器电压,+VBATR是公共点电压,要过保护隔离需要导通Q500和Q501
先看Q500的导通条件:
①Q1导通
②ADP_EN#为低电平,通过D7拉低Q500的G级
Q1的G级由+VADP经过R4上拉,只要BATCAL#不为低电平即可导通Q1
BATCAL#为低只有ADP_EN为低且Q508导通,Q508的B级由SLP_S3控制,触发后才能导通,所以触发前Q1默认导通。
ADP_EN#信号由U17内部的电压比较强控制,首先U17的8脚主供电要正常,其次6脚电压要大于5脚电压才能输出低电平的ADP_EN#信号。
5脚由适配器电压经过电阻分压得到,按照19v算5脚应为4.8v。
6脚电压来源于适配器接头的3脚(这里我不是很清楚,这个电压是否是用hp的接头就会默认的产生,知道的朋友说下)
同时u17还控制着ADP_PWRID信号,此信号送给EC的应为高电平。
当U17的3脚电压大于2脚电压,ADP_PWRID信号为高电平。
适配器按19v计算,2脚应为5.8v。
所以LIMITsignal应大于5.8v。
再看Q501的导通条件:ADPDRV#信号为低电平
此信号受控于U16,当u16的1脚输出高电平的时候Q14导通,ADPDRV#接地。
U16的1脚要输出高电平,要满足8脚供电正常,3脚电压大于2脚。
Q500导通后的适配器电压经过电阻R109. R110分压得到3脚电压
电池电压经过R83 R84分压得到2脚电压。
R109阻值等于R83阻值,R110阻值约等于R84阻值。
所以可以理解为当适配器电压大于电池电压的时候ADPDRV#接地得到公共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VADP是适配器电压,+VBATR是公共点电压,要过保护隔离需要导通Q500和Q501
先看Q500的导通条件:
...

哦哦,现在这个是q11拆了公共点过了,各大电压都出来了,就是没思路了

网友C:
参考楼上的理论说明
查LM393   ADP_EN#的产生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参考楼上的理论说明
查LM393   ADP_EN#的产生条件

现在保护隔离3V5V都出来了触发了,把Q11的BC级直接短接就可以触发出待机,AMD的不太熟悉就大致量了下各大电感电压都出来了,不过没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保护隔离3V5V都出来了触发了,把Q11的BC级直接短接就可以触发出待机,AMD的不太熟悉就大致量了下各大 ...

Q11的BC级直接短接?建议按原设计修好

不亮机看下电流  AMD的北桥等

网友:
你短接的是Q11的BC级?不是CE级吗
还有为什么要短接?
ACOCP_EN#信号是连到屏线的接口的

网友:
直接拉过来可以吗

网友:
把管子拆掉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