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 断电

楼主(2017-01-03):
今天修了一台华硕B75的主板,原来现象是开机进系统一会就断电死机蓝屏,进BIOS发现12V电压不对,这个机器原来是修了CPU12V短路的,现在BIOS里面12V电压变成19V,还慢慢涨,思量了一下以前修过一个这个一样的故障,就是一个12V检测出问题了,查IO,发现12V反馈出问题了,一个串联分压电阻坏了,换了就OK

网友A:
这个是华硕的通病之一。12V或者5V检测电路的分压电阻容易损坏,引起电压误报。

网友:
又是一个反馈问题的板

网友:
这个是华硕的通病之一

网友:
哦知道了下次得注意了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还没遇到这样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华硕的 不但12v  5v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华硕的通病之一。12V或者5V检测电路的分压电阻容易损坏,引起电压误报。

大神,请问一下12v检测电压偏高会引起USB不能用这种情况吗?USB电压5v正常,USB_OC电压3.3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请问一下12v检测电压偏高会引起USB不能用这种情况吗?USB电压5v正常,USB_OC电压3.3v正常

这个我还没注意过,你修正常了试试,如果之前不能用,后来能用了,说不定还是个新发现。

网友C:
那么高的电压能进bios吗,有点怀疑啊楼主

网友(2017-02-02):
电压侦测电阻坏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高的电压能进bios吗,有点怀疑啊楼主

这坛子里修华硕主板BIOS里面电压偏高的例子一搜一大把,没什么值得怀疑。

网友:
上面是SIO硬件侦测电路引起主板掉电保护了

网友:
死机 蓝屏 跟电压反馈有关呀

网友:
技嘉  华硕  这个问题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