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微 双CPU服务器主板 X9DAI REV:1.02

楼主(2017-01-03):
直接上图吧。主板背面掉件了,看哪位同仁手上有这个 板子帮帮忙,看看电阻都是多大的

补充内容 (2017-1-4 14:52):
谢谢大家的建议。问题也解决。参考的板子另外一组内存供电

网友A:
这个只能等实拍图,帮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等实拍图,帮顶。

哪里都有你~~~~~~~表示超微服务器我只有X8的图,没X9

网友:
好难遇到这样的板呀,图纸更不用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都有你~~~~~~~表示超微服务器我只有X8的图,没X9

那里都有哥

网友:
已近很不错了

网友C:
掉了那么多电阻,查不出来的,还是换一张主板吧。

网友:
我没有 帮顶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了那么多电阻,查不出来的,还是换一张主板吧。

什么都换。还要我们这些搞维修的咋活呀。800大洋修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等实拍图,帮顶。

估计经手的都寥寥无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都有你~~~~~~~表示超微服务器我只有X8的图,没X9

可以把你超威的图发出来。大家以后也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估计经手的都寥寥无几

看掉件,应该是内存供电这方面,实在不行就剪个别的主板上的内存供电集成过来,飞线来嫁接看看能不能亮的起来。另外这应该是双路1366的板子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掉件,应该是内存供电这方面,实在不行就剪个别的主板上的内存供电集成过来,飞线来嫁接看看能不能亮的 ...

谢谢你的建议。问题也解决。参考的板子另外一组内存供电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问题也解决。参考的板子另外一组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建议。问题也解决。参考的板子另外一组内存供电

解决了就好。

网友:
解决就好,800大洋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