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e32a3038/80液晶电视,上半部分不正常!!

楼主(2017-01-03):
故障看图!!  逻辑板  HV320MXC-200

是哪里的故障,还有修复的可能吗!!

屏芯片max17126b   R9的电阻是多少的!!!!
屏电压 VCOM 7.21V  VGH 26.3V   VOFF -7.9V   VREF  1.23V(这个好像不正常,)  DVDD 3.26V  GREF  15.78V

网友:
屏的问题,不好修

网友:
屏上TAB的问题

网友:
3楼能不能说的清楚一点还有修复的可能吗

网友:
就是软排线的问题   一般搞不定

网友:
这个一般没有设备,估计修不了了

网友:
邦定芯片  有问题

网友:
难搞,没设备

网友:
这么多大神,都没有人搞过这种!!!

网友:
哎,都没人修过这种故障的?????

网友:
屏的问题报废了。

网友:
VEF 1.23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开机轻按软排线看看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看看能不能搞吧,有难度;逻辑板和屏线也有可能,可以代换试一下。

网友(2017-02-04):
特别支持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我觉得电压是正常的,没有毛病

网友:
电压正常  估计是通病  估计有断线  遇到过   VGH断线的   接上就好

网友:
屏问题,有点麻烦

网友:
屏坏, 了……。不太好修

网友:
这问题多是屏出问题了把  ,逻辑板先代换下看看

网友:
估计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