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0求助

楼主(2017-01-03):
联想z500 版号la-9063p 三代i5的机器 故障现象为开机0.2不显,量二级电压,以及所有电感电压都有。但是无cpu供电段,bios刷了3遍 一样,量ncp6132的工作条件,b+电压有 5v电压有 开启都有 换了一样,求支招,不想董桥

网友:
这个要内存没出供电,桥供电偏低,修好内存供电先,手上有一个刚换桥不行。小电池漏电,

网友:
动桥也要先看下是不是桥的问题  ……继续查CPU供电的产生条件 ……

网友:
看看是出了没有 还是出了马上就掉了

网友:
1.05V_PCH_PWRGD SVID 查了吗,感觉桥可能性大

网友:
查看南桥有没有发出H_CPUPWRGD

网友:
修供电呗。。

网友:
查查SVID有没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