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5 不触发,烧CPU通病

楼主(2017-01-03):
碰到2台一样的A6-3400 CPU,拿来无待机,换待机RT8206M用RT8206B代换后待机3 5V正常,蛤待机电流偏高0.05V,测试PL7对地0005,拆CPU后有160左右,PL7是1.5V内存供电,装CPU后短路了,判断CPU损坏,更换CPU后正常,但待机电流还是偏高,换CPU后触发马上提电,可再次触发,经测试PL7待机就有0.5V不正常,查PU7的RT8207L条件正常,更换后触发,LEONVO出现啦~!2台一样的机器,,,不知道这CPU为什么会烧坏,装CPU后PL7内存供电都短路了~!不知道有没有修过一样的故障/分享给大家!

网友A:
PU7是内存供电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7是内存供电芯片吗

是的
EF=

网友:
这个EF=内存供电芯片确实问题很多,ACER 4750或者4752,板子是一样的,上面用的这个芯片,碰到很多烧上管。。

网友:
装CPU内存短路 在HP SX6板子遇到几台!09年的U

网友(2019-11-23):
也是Z475.  3  5V待机电压不正常,有轻微电流声,换RT8206M后可以上电,会掉电。然后也是CPU也挂了

网友:
主供电芯片带M和带B的对换好像就是待机高,前天修个Z470就是

网友:
联想 AMD a6-3400 cpu坏装CPU 内存供电短路,记在心间,以后留意

网友:
晕啊,跟我的问题一毛一样,电路已经修好了,我已经定了cpu希望装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