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5000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

楼主(2017-01-03):
acer t5000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看baidu 好像是通病,有谁解决了没有?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下

网友:
先排查下 显卡屏线等  通病不见得适用你的机器

网友:
排除屏排线了吗,都修了哪个地方都没说

网友:
加焊显卡   说的太笼统

网友:
我维修一例:开机键盘有背光,屏幕不亮,刷bios就好了

网友:
外接好用的话,先排查屏和屏线了

网友:
这个笔记本送售后了,刷了bios 好了,用一天有坏,反复,  bios芯片更换过

网友:
就这么点资料,说说电流是多少吧

网友(2017-02-06):
有人修好了吗???

网友:
没有修过这款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