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C7608D辅助电源IC代换

楼主(2017-01-03):
  一杂牌电源无待机5V,外观挺新的,扔了可惜就拆开修理修理。 打开发现辅助电源IC用UTC7608D,目测保险管没烧也没其它明显烧坏的元件,上电量电容两端有300+V电压,辅助开关变压器有300+V电压正常,拔掉电源插头,用60W灯泡对主滤波电容放电(一定要放电),用电阻档量7608第4脚对地阻值为0,用吸锡器吸开4脚焊点再量阻值还是0,IC已坏,上网查资料无果,想起以前修过SDC606P 的辅助电源IC手头上还有几片,网上查到606的资料一对比,意外发现差不多一样的, 直接焊上606P上电量5V出来了, 以为已好,装上壳再上电量待机5V又没了,晕,又打开壳检查606的4脚对地为0阻了(开壳后电容要放电),仔细对比606电路发现电路板IC4脚对地多了个R8(27K)的电阻,果断拆了再换上一个606上电5V正常了,绿线接地各个电压也正常了,拔电装壳后再上电测量各电压OK。UTC7680D可以用SDC606P直接代换的。

网友:
附上SDC606P的PDF

网友A:
电感省去不少了,此电源不可久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省去不少了,此电源不可久用.

杂牌都这样

网友:
多谢分享 学习了 楼主是高手啊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 换这个IC 4脚要加装一个电阻?

网友:
这论坛里面都是卧虎藏龙之地呀,我这个小白还得好好学习

网友:
网上说可用ME8107代换....

网友:
小白来学习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