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nv56r装硬盘和光卡logo 求助

楼主(2017-01-03):
板号 la-7912p 拆板子测量了串口旁边的电容 没有短路的,没观察到明显腐蚀痕迹 ,装硬盘 光驱随便一个都卡logo,都拆了就可以,大神给个思路,不想直接动南桥,bios还没刷
卡LOGO

网友:
测测 HDD ODD数据阻值 也许真是桥的问题

网友:
查查2级供电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