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mini2 换屏 险当“赔匠"

楼主(2017-01-03):
今接到一台mini2 ,开机起竖杠,顺便问下是屏的问题吗。拆机之后,试机开关和home键不能用,开关能开机,不能锁屏,后发现有根排线被拆断了,上传论坛的一张接线图,2 和5短接是锁屏  7和8 是home。当时心想完了,要当赔匠了,本来就没赚钱,这下好了。没办法,最好找了个放大镜,看断了4根线,后经过两个小时,最后终于把线接上了。应该算是个”大工程“了,实在是太细了,烙铁都没法焊。

网友:
还好 悍上去了 不然赔不起

网友A:
这焊的有点难度啊

网友:
在显微镜下操作能容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焊的有点难度啊

有点难焊,没办法,要不然只有赔张触摸屏了  要100多

网友:
搞iPhone IPAD维修 显微镜是不可缺少的

网友:
维修越来越没活路了。。。。。。

网友:
没有怎么拆过的都会把这个拆坏的,太正常不过了@@@下次小心就OK

网友:
是啊  很容易坏的  上次我拆了一次线全断了  赔了个新的

网友:
少个显微镜,有了会好很多。

网友:
这个换一个也没有原装的好用

网友:
这不就是手机里面说的斑马屏吗

网友:
做维修还是要细心啊,尤其是不太熟悉的产品

网友:
苹果平板手工相当的重要啊

网友(2017-02-04):
小心为上,,,,

网友:
能把这个焊接上去,手工一定很不错,在显微镜下操作,还好一点

网友:
谢谢分享好案列!楼主高手

网友:
没有显微镜焊成这样楼主是高手啊!好细心啊!

网友:
问下楼主是在显微镜下操作的吗?不然凭肉眼焊,那真是绝了。不过即便在显微镜下操作,也是手法了得

网友:
当出手时,就出手,不该出手时,多多观察一下先

网友:
必须顶,这么厉害的

网友:
拍照技术炸天了

网友:
飞了半天线

网友:
焊功不错,是我不没练到这水平

网友:
楼主的焊功确实好

网友:
这个焊工没的说,需要大量练习才可以

网友:
这个难度挺大阿

网友:
拆IPAD的时候需要很小心,不然很容易断排线。

网友B:
买个排线不就接了  多大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排线不就接了  多大点事

这个是焊上去得,可以直接接上去吗?

网友C:
有显微镜要好焊接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显微镜要好焊接的多

维修手机必不可少的工具就是显微镜了,没有他很多工序干不了

网友D:
z做维修。要细心 要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z做维修。要细心 要有耐心

你的回帖是千篇一律啊

网友:
这个其实可以采取放大镜太阳对焦焊接

网友:
显微镜不太现实,但是放大镜很有必要

网友:
你这也太NB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