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 not stuff是不是不装?

楼主(2017-01-03):
天地良心啊,第一个pr308 就是红色箭头标注的绿色的X,这个,的确没看到,没跑出来原件。。
而另外一个do not stuff 节点。该死的华硕,没编号,不好找。
不是说do not stuff是不装么。。???
我留意下,2个do not stuff的颜色不通。请问,这个还有说道么???
pjp30那个节点,不应该不装。因为那个是反馈脚。。。。。所以,这个donot stuff 是装的。

网友A:
do not stuff——从字面来解释就是不安装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o not stuff——从字面来解释就是不安装元件

这个图纸上标注的来看,的的确确是安装的啊。如果不安装,连反馈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纸上标注的来看,的的确确是安装的啊。如果不安装,连反馈都没有。

可不可以理解为——没有PJP300这个元件(节点),也就是说没有节点,那就是线路直通呗

网友C:
都不一样,,假的很

网友:
具体还是以主板上为准的

网友D:
老大 隔离点写NO都是装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大 隔离点写NO都是装了的

你的意思是,以实物为准对吧。。。。额,我这个是华硕的主板。这个主板很老,且原件很密集。不标编号就算了。还不好找。红圈中的2个原件,我附近都找遍了。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不一样,,假的很

你的意思是,以实物为准对吧。。。。额,我这个是华硕的主板。这个主板很老,且原件很密集。不标编号就算了。还不好找。红圈中的2个原件,我附近都找遍了。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理解为——没有PJP300这个元件(节点),也就是说没有节点,那就是线路直通呗

好像是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