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键盘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7-01-03):
苹果A1278  键盘鼠标不能用    刷BIOS解决好了。  820-3115-b

网友:
哦,修了很多这款机子,我还真的没遇到过呢

网友A:
BIOS芯片是8脚还是BG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是8脚还是BGA的

这个应是8脚的吧

网友:
怎么会 是 BIOS问题呢 奇怪啊

网友:
楼主,您刷bios能耗?真的假的!一般不都是控制芯片和哪个S4的电阻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