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 硬解ID 掉点 求解决

楼主(2017-01-03):
ipad2 机器原来16G 取下硬盘发现掉了好多点 心想把它焊到旁边的位置 可是刷机出现进度条不懂 根本没有识别硬盘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特别着急 大神门出出招 感激不尽

网友A:
图片发张来看看  还是把掉的点  飞线吧  耐心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发张来看看  还是把掉的点  飞线吧  耐心点

几乎掉没了
没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乎掉没了
没有别的办法吗

没别的办法   掉没了  也不是全要补的  看下点图  有的是空点的可以不用补的

网友:
只能老老实实补点   有很多共用供电和GND只补一个就行啦  但是硬盘放到另外一个位置是绝对不行的

网友:
好好看点位图看看掉点的和什么相连有没有在别的地方能能看到的线路飞线

网友(2017-02-10):
掉点需要补线的,不补线肯定读取不出来硬盘的.

网友:
慢慢补点吧

网友C:
刮板补点这活,一般人干不了的小兄弟   千万别自己搞,很容易搞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刮板补点这活,一般人干不了的小兄弟   千万别自己搞,很容易搞砸

焊工好的可以补点,如果没有把握建议别搞了

网友:
耐心  补点哦

网友:
就像笔记本换显卡掉点一样 慢慢补吧

网友(2017-03-26):
建议楼主还是搬板吧,去买一个套件板

网友:
掉点,只能是补了

网友:
你说硬盘掉好多点,还是主板焊盘掉点。如果是硬盘掉点,找个硬盘写序列号就可以了。如果是主板焊盘掉点那只能是飞线了。

网友:
掉点,飞线,涂绿油,重新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