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的时候,电感会发热。。。。

楼主(2017-01-03):
待机的时候,电感会发热,简直出乎我的意料。我手碰待机的电源芯片。电流表电流会有变化。我想和手还是不要摸的好。然后,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如果说mos管不良了,会发热。。这个电杆也就相当于个导线。为毛它会发热呢。。。。我很无聊的换了个电感。还是热。。。。我反复的摸了摸正反面的原件。确定就是电感发热,没有别的了。。。。。
各位大神,显显灵。这个电杆,为毛发热啊?

网友A:
后级,超过电感正常功率

网友:
反馈电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超过电感正常功率

你好,你这句话,该如何理解呢?后级过载?如何检修呢?我只会看阻止和电压,都ok。

网友:
嗯,好的。一般来说,是检查下反馈脚的电压,是么。你让我看电阻,是不是看反馈电压的同时,看下电阻的阻止呢?我记得常规的都是反馈是输出的电压,通过二个电阻串联接地。来的反馈。。。。看反馈电阻,最后也是看反馈的电压。要想知道反馈的电压是否正常,也就是要对比下手册。知道反馈脚的电压,一般都在什么水准上。。。。。那么,反馈的电压,一般在多少为合适的呢?

网友B:
电感发热,电压是否正常,负载过流原因多

网友C:
额,,那机器是什么故障

网友:
电感排除一下

网友D:
一般不是电感发热 是电感旁边的东西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发热,电压是否正常,负载过流原因多

电压正常的,然后,这个过流,该怎么整呢。我毕竟只有个表,只会量量电压。这个的故障是:待机的时候有3 5 1.2和1.8V(1.8v不出来。我再修1.8v)然后,我看到待机,当我手指全接触到待机芯片的时候,会滋滋的声音。然后,这个主板差不多待机一分钟后,会掉。会没有待机。我手头没这个待机芯片,我加焊了。不掉了。。。1.8v不出的问题,我翻遍了我所有的料板,终于找到了一个,芯片是isl6227c。只出1.2v 没有1.8v。我把芯片的外围电路,连美一个电阻的阻止都量完。都ok,可是却换了芯片当时电压出来了。我还量到了1.8v。我高兴下,想这搞定了。去洗个手,回来装机一半,整机点下。发现,故障又回来了。还是不出1.8v。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待机芯片,在我加焊后,不会出现待机过时间长,会掉的情况了。。。。与其上面说的不出1.8v,我更郁闷的是,待机的3 5v电杆发烫。我只能修出mos管发烫。电感发烫,我不知道从何入手。。。。可能就如你所说,过流。要不然1.8v,为啥只出来一次,第二次就没了捏。可过流该怎么整呢。芯片本身么?待机时51120.它也出电压呀。然后,后级的话,各个电感阻止都正常。包括那个1.8v有问题的电感,阻止都ok。我想不出这个过流的话,除了芯片本身的问题外,后级电路如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是电感发热 是电感旁边的东西发烫

你是个熟脸啊。呵呵,就是电感发烫。不是mos管。。。。电压是微微的发烫。不是很明显的那种。。。

网友:
我换了电感,还是一样的电感烫。略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那机器是什么故障

1.8v待机不出,条件查完,排除芯片外围元件。换过芯片后,只出来过一次1.8v。。。后来就不出了,我现在都没有继续换芯片的动力了。

网友E:
我被上面弄糊图了,这个不是CPU检测到主触摸后产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被上面弄糊图了,这个不是CPU检测到主触摸后产生的吗

哈哈,你说的这个1.8v是吧。这个机器是华硕的主板,叫z62ha。论坛有相关帖子,说到了这个机器待机的问题,待机就有3 5v还有1.2v 和1.8v    1.2和1.8是isl6227c产生的。这个芯片的2个开启脚都有3.3的开启。我换过芯片,1.8v只出来过一次,下此就没了。。。。情况就是这样的。。。。
不是所有的机器1.8v是触发后。有些机器,则待机就有哈。。。

网友:
有的反馈跟补偿连一起,有个电容,那个电容有问题会引起电感发热,论坛有人好像修过这么一个类似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