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T1952WA屏幕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7-01-03):
         一台联想LT1952WA屏幕亮一下就灭,是LED显示器,用灯照能看到图像显示,之前换过升压芯片,用了一段时间

网友A:
继续修,修不了,我都是换LED套件,效果还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继续修,修不了,我都是换LED套件,效果还行。

我LED接触的少,这个套件是什么样的?

网友:
修不了就换通用吧

网友:
修不了改通用的吧 (万能通用LED液晶升压板恒流板)上面很多接口,先检测你的屏的led背光是几路的,,直接用通用版,通用版是会根据灯条调整电压的,,空载测试的话电压估计60多或者是40多,

网友:
led 的通用恒流板   很好用的

网友:
换背光呗。。。

网友:
灯条 或者 升压 条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恒流板吧,注意看一下灯条有问题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LED接触的少,这个套件是什么样的?

基地的淘宝店有售,就是灯条和恒流板一套,直接换上就好。

网友:
直接换恒流板吧!

网友(2017-02-08):
换板子吧。或者改个吧

网友:
直接换通用板

网友:
换LED  换一套

网友:
换led 的通用恒流板 吧

网友:
可能是你换的质量不好啊

网友:
换通用的LED套件吧,稳定,

网友:
灯条也坏了吧

网友:
换灯条吧

网友:
改一套LED一般都是可以的

网友:
换通用升压条吧

网友:
换通用的升压条吧

网友:
直接换个升压板就行了也没有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