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屏无背光维修记

楼主(2017-01-03):
    朋友的戴尔笔记本有问题了,找我看看,不好,黑屏,仔细看有画面,看来是背光出问题了,换个屏得三四百,替朋友考虑省点钱吧,能修好最好。
    换个坏屏正常点亮,确定是屏问题,看这个屏板,背光IC是单独的,这就好办了,瞅了半天,又摸又量的,短路了,不到1欧姆,是输入部分短路,前面的F2也开了,烧机,确定是芯片坏了,一看型号:cz=da ,什么玩意儿,百度上根本没有,废屏里找到一个11寸的三星屏,上面有个cz=ca,仔细观察,大概功能一样,管他呢,死马当活马医,上吧,换了F2,怀着忐忑的心情开机,居然亮了,真是个惊喜,没有任何问题,亮度也可以调节,150到手,朋友也很高兴......

网友A:
黑屏得先看看屏供电是否正常吧,一般坏主板那一部分多一点.

网友B:
楼主你不够朋友了,应该免费啊

网友:
秀萍学习中100大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得先看看屏供电是否正常吧,一般坏主板那一部分多一点.

不用看,换了坏屏能点亮,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不够朋友了,应该免费啊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不够朋友了,应该免费啊

维修不能免费的 免费的后续会有很多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是根据什么观察功能一样啊?PDF你肯定是没看。

网友:
同意 维修不能免费  问题下次出了 你给修不!!

网友:
不知道,上淘宝搜有的

网友:
这个价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