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改过LED灯条的老司机带带路,你们的恒流板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7-01-03):
就这灯条的输出电压是多少?我最开始输入输出对地都是14V多,负极对地5V多,,后来串了三个二极管降到12V了,负极对地3V,用了十几天了今天又开始灯光忽明忽暗几下了。。。。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有时候会微弱的忽明忽暗闪几下,,换了块升压板也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A:
这个升压板是LED的,输出电压是30多伏,插上LCD灯管不能用吧,把灯管改成LED灯条就可以正常用了

网友:
买来的LED灯条不是有输入额定电压吗?这种是降压型的一般输出9V左右。

网友:
有的输出是9.6V,这都是正常的,灯条不一样有的升压板输出电压也不一样

网友:
淘宝上卖的有那种通用的LED灯条和恒流板都是配套的,建议你到淘宝搜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没改过学习中

网友:
LCD改LED专用灯条3个一组,多组并联,3x3.2=9.6

网友:
升压之后40V左右

网友:
与你使用的板有关系 的

网友B:
14-5与12-3都是9V啊!说明灯条电压是9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升压板是LED的,输出电压是30多伏,插上LCD灯管不能用吧,把灯管改成LED灯条就可以正常用了

你错了  他这样的升压板输出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错了  他这样的升压板输出是12V

不是吧,这是12V转9.6V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错了  他这样的升压板输出是12V

这种是12V转9.6V的。我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升压板是LED的,输出电压是30多伏,插上LCD灯管不能用吧,把灯管改成LED灯条就可以正常用了

我的就是LE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5与12-3都是9V啊!说明灯条电压是9伏.

我也发现减去之后都是9V,,,这个负极电压是个什么意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12V转9.6V的。我买过

我买的这没写输出电压,,,,

网友D: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有时候会微弱的忽明忽暗闪几下,,换了块升压板也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输出电压与灯管串接个数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有时候会微弱的忽明忽暗闪几下,,换了块升压板也还是一样的问题。。。。。

吧adj脚的线断开

网友:
断开之后亮度是最亮还是最暗呀,,,我现在亮度都是调到0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