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长城四核王是正品吗?

楼主(2017-01-03):
看看这个长城四核王是正品吗?外壳是银色的,看背面是喷漆的,长城的没这么水吧? 难道是翻新的吗
看里面的做工还可以,里面还有个小板正反有两个芯片,一个8脚 一个16脚,没字的..

这个电源故障是输出电压偏高,没保护 ,输出12V 有13V 5V有5.5V?

真是节能啊 短接绿线 风扇都不转的

网友A:
感觉是真的,电容的选用是长城的风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真的,电容的选用是长城的风格...........

一般像这种正激电源如果做山寨的话意义不大,还不如做自己的品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像这种正激电源如果做山寨的话意义不大,还不如做自己的品牌

电路使用了主动PFC,山寨一般不用............

网友C:
这做工,就算是山寨我也认了...

网友D:
看到背面的壳子,我想买的人不看的吗?我肯定不会买,这样子给人的感觉就是翻新啊

网友E:
上寨板的假的多了

网友F:
做工用料都很讲究 ,应是正品.

网友:
看用料,应当是真品

网友G:
电路板象长城,铁壳应该翻旧如旧,因为不象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真的,电容的选用是长城的风格...........

是的 感觉是真的  至于是不是翻新的 不知道了

电容的选用是长城的风格
还真是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像这种正激电源如果做山寨的话意义不大,还不如做自己的品牌

可以翻新啊 这价钱估计都不便宜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电路使用了主动PFC,山寨一般不用............

可能是受制于 成本比较高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做工,就算是山寨我也认了...

这都是楼主 8块钱 收来的 还是值得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背面的壳子,我想买的人不看的吗?我肯定不会买,这样子给人的感觉就是翻新啊

可能是丢在潮湿的地方 不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寨板的假的多了

山寨很少有这样的做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工用料都很讲究 ,应是正品.

是的 是正品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电路板象长城,铁壳应该翻旧如旧,因为不象新的

翻旧如旧  是怎么弄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上寨板的假的多了

感觉不是山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这都是楼主 8块钱 收来的 还是值得的啊

这个价格合适划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受制于 成本比较高吧

支持,应该是主要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翻旧如旧  是怎么弄的呢

壳子应该也是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是山寨的........

可能是说 这个不是山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合适划算的..........

差不多的吧 不贵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支持,应该是主要原因.......

可能对技术要求 也比较高
杂牌厂家 买那么高的 设计 技术能力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壳子应该也是原装的......

品牌的 壳子都很厚重 结实
杂牌都很波的 很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品牌的 壳子都很厚重 结实
杂牌都很波的 很软的

支持,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可能对技术要求 也比较高
杂牌厂家 买那么高的 设计 技术能力

关键是成本 上也没啥优势..........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成本 上也没啥优势..........

所以 一般就都是半桥结构了 便宜 技术成熟 要求也不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这都是楼主 8块钱 收来的 还是值得的啊

专门从收电子废品哪买的跟这个老头也认识,他收坏的是5元,买他的不分大小,也不分轻重,8元一个,很多拆下来杂牌的都 是好的,很多好的也没也方用,现在就挑着买点品牌的,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所以 一般就都是半桥结构了 便宜 技术成熟 要求也不高

支持,山寨普遍都用半桥结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专门从收电子废品哪买的跟这个老头也认识,他收坏的是5元,买他的不分大小,也不分轻重,8元一个,很多拆 ...

这价格还可以,买几个品牌练手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专门从收电子废品哪买的跟这个老头也认识,他收坏的是5元,买他的不分大小,也不分轻重,8元一个,很多拆 ...

拿收了 不少电源了吗
杂牌的可以做料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山寨普遍都用半桥结构...........

是的 半桥结构 便宜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还可以,买几个品牌练手也不错,........

品牌的 可以练练技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品牌的 可以练练技术的

修好的可以卖掉,不会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品牌的 可以练练技术的

确实如此,修好的也容易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的可以卖掉,不会亏的..........

是的啊 还可以卖的 品牌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确实如此,修好的也容易出手...........

杂牌也容易出手的啊 买便宜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杂牌也容易出手的啊 买便宜就行了

不知你是如何便宜出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是如何便宜出的?.......

有机会就卖啊 20 30 40 都卖
只要客户愿意卖二手的
新的毕竟贵吗 都卖80 90 还有卖100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有机会就卖啊 20 30 40 都卖
只要客户愿意卖二手的
新的毕竟贵吗 都卖80 90 还有卖100多的

有点便宜,最低30还可.............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有点便宜,最低30还可.............

便宜就卖 反正不会亏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便宜就卖 反正不会亏本

加上人工就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加上人工就亏了..........

当然能多卖点 就多卖点啊
给客户换个 客户的坏电源 一般都不要了
要是碰到品牌的呢 修好 又能卖钱了啊

网友:
看做工是正品,使用环境恶劣,电源都腐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当然能多卖点 就多卖点啊
给客户换个 客户的坏电源 一般都不要了
要是碰到品牌的呢 修好 又能卖钱了 ...

这样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还不错.......

按都是根据情况来的

网友:
是正品,感觉是翻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