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G41开机掉电两次开能显

楼主(2017-01-03):
请问大神们G41开机掉电两次开能显   这个故障应该重点查那一部分的,,,我刚刚植个南桥,就成这样了

网友A:
CMOS电池上了吗RTC的时间记忆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电池上了吗RTC的时间记忆了吗

放进电,,,,如果说电源没有完全切断,就不会这样掉电两次才能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电池上了吗RTC的时间记忆了吗

电池上了,不过电压没量,,,咯,,我看看电池有没有电压